联想v460不触发

楼主(2014-07-31):
早上接v460一台待机电压0.08A  没有短路 tps51123  没有3v 5v  我忘记这个待机有没有3v 5v的了  是开机后出来的3v 5v吗

网友A:
这是标准的八个字!!!

风神一笑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丨無念℡ゞ -5 严禁灌水

网友:
待机有3.5v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要有3v 5v的

网友C:
修3  5V呀, 3  5V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D:
有没有3V5V可以看时序的啊,.我一看图纸就知道出不出三五V

网友:
EC BIOS干一下试试

网友E:
查一查51123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佛满足!!

网友F:
这个待机有3 5V的 查一查保护隔离电路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要有3v 5v的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网友: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3  5V呀, 3  5V修出来就好了。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可是没短路啊  不可能换的每个51123都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3V5V可以看时序的啊,.我一看图纸就知道出不出三五V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可是没短路啊  不可能换的每个51123都是坏的吧

网友: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可是没短路啊  不可能换的每个51123都是坏的吧  bios也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标准的八个字!!!

没看懂啊 什么8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查51123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佛满足!!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可是没短路啊  不可能换的每个51123都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待机有3 5V的 查一查保护隔离电路过了没有

是啊 换了51123问题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有了  前面那个tps51123S5_ENABLE_KBC发出来3.3V有的  后面连续换了几个都没有  ec是发出来3.3V的通过一个电阻就0.64电压了  可是没短路啊  不可能换的每个51123都是坏的吧

网友:
电阻烂了 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的。跟B460的问题估计大同小异

网友:
51125这个芯片不容易坏

网友:
EC BIOS问题较多

网友:
查51123工作条件,看触发可以吗

网友:
从EC待机条件下去查

网友:
查EN,那边有两个分压电阻爱坏

网友:
我来是看看大神回复的思路 谢谢勿喷

网友:
叼,都喝水的

网友(2014-08-30):
EC BIOS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