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C笔记本风扇问题

楼主(2014-07-31):
3个脚,一个地线,一个3.3伏,还有一个没电压,这正常吗,是风扇坏了还是电压不够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更改CPU风扇供电电路,,从USB供电接口旁边的电容那里飞一根+5V电线

网友:
飞个五伏电压改常转.

网友:
再加个电阻

网友:
还应该有个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