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插上适配器CPU和显卡温度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31):
插上适配器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85度,CPU79度左右 ,拔了电源温度瞬间掉到65度左右,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
你测测适配器电压~~~还有进BIOS看温度或者用手感觉~~~不相信大鲁

网友:
拔掉适配器机器自动降频 温度低了就很正常了

网友:
现换个电源试下,鲁大师测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虽然不懂,但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话说你怎么发到主板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