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代HY-2280C显示器坏 了 电源板坏了 ,在淘宝买不到 求帮助

楼主(2014-07-31):
电源板坏了  我在淘宝怎么也找不到 跟这个板子一模一样的        因为客户着急 我就打算先给他换个板子,求帮助啊

网友:
改这板子也太简单了吧 LZ连这也不会 就会换?

网友:
买个板子也要几十  找家维修的给你改个板子或修好了   价格也就几十 便宜     就我这里价格就50

网友:
这种电源板很好修的~~~,高压部分一般是主控,二极管和C5707易坏

网友:
改个通用的一体板多简单

网友:
改个通用的电源板试下。。

网友:
这板太好修了,修不好改电源模块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接口垂直于电源板的,通用板不好改啊!!
楼主为何不说一下这个电源啥故障呢?

网友:
不会就淘宝啊       什么都能搞定

网友:
不行找家维修的帮着修一下吧,也节省时间

网友:
哥们你发的帖子太不给力了
首先知道是电源板问题 那你测量电压了没 一次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板是好修的。 实在不行。用电源模块也能改。

还有,谁说这板上有C5707的?眼睛在哪里看到的呢?

网友:
求帮助也要说明什么现象,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