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独显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4-07-31):
接了一台三星300E4A,不亮,上电电流到0.6—0.7A,检查各大供电,发现无独显,集显供电,论坛查资料,拆了r88补上r301,集显供电有了,独显还是没有,查独显供电条件,vcc,pvcc,en,都正常,反馈也没有断线,就是不出电压,换了pwm芯片还是不行,实在没办法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换一套mos管试下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阿林老师教你的示波器大法你都忘记了。。。

网友B:
奶奶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没独显供电、也是三星的机器 RV4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林老师教你的示波器大法你都忘记了。。。

没有示波器,有的话早都抓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奶奶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没独显供电、也是三星的机器 RV415

三星的不好搞,还好找到电路图和点位图了,不然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C:
那只能盲修了,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盲修了,没思路

不知道修哪里

网友D:
不好弄偶 这种情况不好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弄偶 这种情况不好弄阿

是啊,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
刷程序了吗,还有就是pch

网友:
刷过了不行,准备干桥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终于修好了。坑爹的,明明先出来的集显供电,按论坛里说的先出独显差点没修死我

网友:
骚大坑也出来蹲点了

网友E:
你是怎么修好的 问题故障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修好的 问题故障在哪里

先修集显供电,修好以后还是不亮,就干了下北桥然后亮机了。再测量独显供电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修集显供电,修好以后还是不亮,就干了下北桥然后亮机了。再测量独显供电才出来

哦哦  这样哦  那请教你下   这个集显供电需要哪些工作条件啊  是几号脚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我换了PCH 了  还是独显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  这样哦  那请教你下   这个集显供电需要哪些工作条件啊  是几号脚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我换 ...

你查图呀,PWM就那么几个条件呀

网友G:
既然EN都有了,有没有排除显卡短路保护的,瞬间能起来电压吗。还有如果你这个集显你说搞好了有电压了,他就会显示的。三星的主板主要集显电压出来 ,接口那边没问题十有八九都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EN都有了,有没有排除显卡短路保护的,瞬间能起来电压吗。还有如果你这个集显你说搞好了有电压了,他就 ...

北桥还有问题,所以不显示的,把北桥干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EN都有了,有没有排除显卡短路保护的,瞬间能起来电压吗。还有如果你这个集显你说搞好了有电压了,他就 ...

看BIOS第6脚波形,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话 指定是没跑完,最简单  一看波形就知道大概哪里故障

网友:
北桥是amd的吗

网友:
我看电路图发现集显的开启和独显的开启是同一个开启信号控制的,楼主怎么能先修出集显的呢,难道是改了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