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00-D52S 背光不亮A14IEXX R

楼主(2014-07-31):
板号:A14IEXX R  拆屏测 测LED_VCC19V  LED_EN OV 问题找到.此信号跟CN3  10脚相连 测试一样无电压 查10脚 BL_ON 相连原件查BL_ON受控于 Q16 Q14  BL_ON于受控于Q16 D级控制而Q16又受控于Q14的D级控制 查Q14的G级为3.3  Q14  D S级部导通 这个是N沟道的三级管  G为高电平时 DS级导通Q16截止 但Q14 G级为高电平 DS 就是不导通测Q14的D级电压为16V  明显不对 查Q14的D级相连的元件 Q14D级于R172电阻相连R172是110K的电阻实测只有0.01 明显不对  直接找了个100K的电阻接上  再次开机        背光点亮   维修结束

SHUTTLE A14IEXX RA 0420.pdf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有这道理?

网友:
不错的 维修,一般都可以查了来的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我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我也修好了

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图纸下载下来提示 PDF 文件错误!打不开

网友:
可以打开的 我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