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主板slp_s3# 没有0到3v跳变如何解决(不上电)

楼主(2014-07-31):
此板io w83627 dhg 。撬起slp_s3# 和io相连的脚。 测 可以加电但是slp_s3# 仍然不变3v 所以估计io没啥问题。跑slp_s3# 线跑到pci下面找不到了。 slp_s3# 不变3v 可否认为南桥没发出信号。

补充内容 (2014-8-1 13:44):
加焊南桥 slp_s3 信号ok 0跳3.3  现在开机。正常触发。不过现在不跑码。还在继续搞。现在pci 复位有点不正常。正常3.3 短接复位。这个下拉。不为0 估计下拉的只有1.几v 的电压。现在还在继续跑线呢。妈的的没图纸

网友A:
这查工作条件啊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查工作条件啊I/O

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不是io内部产生。

网友:
查南桥待机和IO跳变

网友B:
查67脚有无高低高跳变。有的话证明已经发送PWRBTN#给南桥,南桥不出SLP_S3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C:
开机电路 先查RSMRST#。IO脚位可以测量到。 这个电压正常 南桥才会发出SLP_S3#信号。否则南桥认为待机电压不正常。如果有。就换南桥吧

网友:
照这样说是没发,可为什么没发呢,查下待机条件,有的话换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查下南桥的待机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代换南桥试下,SLP S3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给IO进行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67脚有无高低高跳变。有的话证明已经发送PWRBTN#给南桥,南桥不出SLP_S3就是桥的问题

pwrbtn#不开机有3v 短接开机。有拉低到0的过程。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路 先查RSMRST#。IO脚位可以测量到。 这个电压正常 南桥才会发出SLP_S3#信号。否则南桥认为待机电压 ...

io 70脚psmrst#有3.8v 。可以认为。已经待机正常了。同时短接开关psout#有3.3调到0v   说明请求开机信号已经发出。那下面是不是就该发出slp_s3#了。。

网友:
slp_s3是南桥发给I/O的 南桥要发出SLP_S3其本身条件要满住 3VSB RTCRST RSMRST#

网友:
这个不变高电平  32.768 跟 RSMRST#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70脚psmrst#有3.8v 。可以认为。已经待机正常了。同时短接开关psout#有3.3调到0v   说明请求开机信号 ...

还不一定能发出 SPL_S3#信号。 要南桥待机正常 才会发出。
查VCCRTC  RTCRST#  32.768晶振   和南桥的待机供电 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换南桥

网友:
打PCI对地阻值是否相同 大概判断南桥是否正常,查南桥附近网卡芯片等若损坏会导致南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