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这种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帮忙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4-07-31):
采用N沟道的保护隔离是用电容升压导通的,现在就是插上可调节设备器电流0.000A的无待机,好的情况下是0.001A,现在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把升压电容都换拉,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A:
放电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639-1-1.html你参考一下我修的这个板子吧,隔离保护跟我修的一模一样~~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B:
Z50-HR S0204-SC MBX-249图纸的下载地址,帮忙分析一下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495-1-1.html

Z50-HR S0204-SC r1 MBX-249.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50-HR S0204-SC MBX-249图纸的下载地址,帮忙分析一下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495-1-1.htm ...

你说的这两个电容我个人认为不是升压作用的,是稳压作用的吧

网友:
这个电压是油充电芯片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开机的效果,别哄我,不稳定怎么放电就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两个电容我个人认为不是升压作用的,是稳压作用的吧

不稳定哦 ,不知道该搞什么拉,疯抢一吹就好拉,然后就不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