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池有电,bios设置完一会就还原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7-31):
e43o   开机时间报错,设置成现在的时间就不报错了,10分钟内,开机时间不报错,时间长了 就又报错了,客户明天要呢, 急急急

网友:
查亦下RTC电路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啊

网友A:
他那个是网口在一块的小板,跟大阪,连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是网口在一块的小板,跟大阪,连一根线

他这机子是进水的,唉 不知道咋办 我是二把手,师傅不在

网友:
如果CMOS电池还有3V电压就说明漏电不厉害,在烤箱里烤一哈板

网友:
rtc电路 电容漏电导致, 是不是原机 coms电池电用的很光?

网友:
RTC电路很简单  ,查一下就号

网友:
n14 b b b b b8517y 6\6y4

网友:
电容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