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Q7T3电源板电路图,17寸方正液晶Q7C3

楼主(2014-07-31):
网上找到的图,用于改高压板方便寻找ON,ADJ

网友A:
首先感谢仁兄费心提供电路图 请问一下:看你标题,是明基和方正是同一张图纸吗

网友:
来个懂的精讲一下这电路吧,我就认识几个地方

网友:
好,  这样可以研究下电路了, 谢谢

网友:
图纸怎么看啊 到现在还看不懂 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仁兄费心提供电路图 请问一下:看你标题,是明基和方正是同一张图纸吗

17寸方正液晶型号:Q7C3,这台机器里面用的就是明基Q7T3电源板

网友(2015-12-26):
顺着高压电路往回找一下就能找到12V了,至于on/off开关,用排除法就能找到,把地和电源排除掉,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非常细心的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方便维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