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被了雷劈 瞎猫碰上死耗子 修复了

楼主(2014-07-31):
前天夜里打雷  第二天朋友拿来一台显示器  开机不显  没有指示灯 电源板问题   拆机后测量 高压部分20v瞬间电压然后变成0  果断换开关mos管   换完后 稳定20v电  然后测量 5v 12v 无电   对地阻值0  短路了   这么多元器件看着头晕  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只好一个一个拆掉试了      最后是一个二极管被击穿 奈何没有更换的替换物   只好随便找一块板子拆了 没有大小相同的   没法试一下吧  最后OK 了

网友:
稳压管 爆了么

网友:
楼主一个一个拆,好麻烦啊

网友A(2015-01-21):
x宝上好多二手电源板十多块钱,找个差不多的稍微改装即可,查故障太费劲了

网友:
这样也好了

网友:
我找故障一般用鼻子和眼睛...

网友(2015-02-21):
埋头正在奋力的挖坟中

网友:
高压的原因,坏的元器件比较多,查找故障点很麻烦。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坏了,楼主没有万用表么,如果有应该很容易找出来的啊。

网友:
真撞到死耗子

网友(2015-03-25):
呵呵,楼主真是好运气,直接就代换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宝上好多二手电源板十多块钱,找个差不多的稍微改装即可,查故障太费劲了

若嫌查故障费劲而不去修,你永远不会在这方面有所长进。

网友:
楼主不是连万用表都 没有吧?或者维修水平达到很高境界而不再需要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嫌查故障费劲而不去修,你永远不会在这方面有所长进。

xie谢谢朋友,,我已经在研究刘坚强老师的电源视频了

网友:
修好了就很好

网友(2016-01-30):
呵呵,终于知道什么叫猫碰到老鼠了,哈哈。

网友:
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