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经典维修P5G41T-M LX V2奇葩问题

楼主(2014-07-31):
同行拿来一块P5G41T-M LX V2, 同行说故障是插电就开机,检测卡显示00复位灯也亮, 还一闪一闪的,但是按了开机键就可以正常启动,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师傅说这块板以前拿来过,没修好。。。本来打算放弃的,同行都拿着去别的店拿了配件要走了,我又拿过来说最后我玩一下,因为一插电就上电,感觉应该是ATX电源绿线拉低了,万用表测发现绿线的对地阻值只有600多, 感觉有点低,查点位图发现绿线直通这边 ,哇塞是822,大家都懂得华硕822.。。。直接换,换完后再测绿线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哇咔咔,插电,正常,开机正常跑码亮机。。。嘿嘿 维修完成

网友A:
解释一下吧。部分主板强制上电是点不亮的。这里绿线被拉低等于强制上电。所以没跑码

网友:
正好手里有过一个这样的板子,没有思路,这好及时雨啊

网友: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工厂的机器不怎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吧。部分主板强制上电是点不亮的。这里绿线被拉低等于强制上电。所以没跑码

是滴

网友:
这个华硕有一些不是822的问题,就难查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板子

故障:   开机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吗。
           跑码就能亮,进系统没问题。
换了电源(好电源)  故障就和楼主说的一样。 但是换一个电源就没问题了。 代换测问题,诡异。

网友:
又是822排阻啊

网友:
这个822我是第一次换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是822排阻搞的鬼。。。

一般是IO BIOS 时钟旁边的822爱坏,这个还是第一次换

网友:
在进来看帖子,我就知道是822了,十华硕帖子有8贴是822呀呀

网友D:
绿线对地值怎么会是无穷大?它可是连着IO呢。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就算822阻值变大不能上拉PSON,可电源的绿线也有高电平啊,不至于少个上拉就低电平自动上电吧,求解释。

网友:
又是蛋痛的822。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秒杀主板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线对地值怎么会是无穷大?它可是连着IO呢。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就算822阻值变大不能上拉PSON,可电源的 ...

华硕这个不是直接连IO的,你没看上面的截图,它是拉低了绿线,看1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IO BIOS 时钟旁边的822爱坏,这个还是第一次换

现在华硕的主板,822都比较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华硕的主板,822都比较容易坏了。。。

这个822我第一次遇到的

网友:
测了好多主板,绿线对地值500多,一般都没问题呀,不解楼主从这找到原因啦?

网友:
白线对地才无阻值啊,绿线对地值在672左右的呀。

网友:
你们这些人都一直在说././哇/哇 822   你们自己说是不是华硕给了你们生路嘛  嘿嘿

网友:
这方法不错。。维修就是需要灵活多变,只要达到修好的目标就行了。。

网友E:
华硕的机器排阻的通病还是没有解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机器排阻的通病还是没有解决掉。。

这是硬伤。。。。解决不了

网友F:
绿线对地 600多 应该是正常的吧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绿线对地 600多 应该是正常的吧 求解释

如果直接到IO的就正常,但是点位图显示中间还有元件,那它的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伤。。。。解决不了

只能是这么说了。。解决了,我们维修就少挣钱了。

网友G:
谢谢分享,。。。。主板点位图也给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主板点位图也给分享一下哦

好的

网友: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华硕给我们的福利,我就喜欢822一直是这样下去

网友:
哥啊你有这个点位图,上传一下嘛,我也是这块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样的缘分啊

网友:
ASUS的通病了,这和工厂做工有关吧

网友H:
楼主.不小心点了反对.不知道怎么取消.抱歉.可以的话请共享下点位.谢谢

网友:
822,华硕,有两块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小心点了反对.不知道怎么取消.抱歉.可以的话请共享下点位.谢谢

额。。。。点位在29楼。。。。我不清楚怎么弄就不需要下载分了。。。。

网友:
这华硕听说好多都是822的事  但我还没遇到呢 郁闷

网友:
一样的故障,一样的原因,楼主这图让我少了太多的时间找这个822

网友:
我喜欢用指针表量电阻,数字万用表测复杂电路,一般都不准的。。。

网友(2017-08-07):
表示也遇到过这一样的故障 接电源就通电 按开关能正常开机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就是不知那个82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