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神州HF185P故障求助,附送MCU

楼主(2014-07-31):
屏没问题,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造成的,因为搜不到程序,刷了一个差不多的直接不开机了,只好刷回原来的,故障依旧,实在不行只好换板了

网友:
可能是你在原机的不好使吧,不行换一个试一下看看。

网友:
改个通用的上去就行了

网友:
记下来,  顶下

网友:
换多几个试下。。。

网友:
要是实在不行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   课能好点吧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吧,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吧,可能是屏坏了,,,

屏已经用万能板试过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