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液晶换高压板,不亮。

楼主(2014-07-31):
拿来开机,亮绿灯,微闪一下,然后黑屏。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的问题。
点灯管没有问题,换个高压板,断开12V。后开机还是一样。
绿灯一闪一闪的。
驱动板开启电压也是跳变。
论坛搜了一下,三星有个痛病,很像是程序的问题,刷了个程序后一样。
这时想到,起初故障不是这样的,绿灯是不会闪的。难道是断开了高压12V。
又把12V给接上,单独点灯管,开机亮了。

既然不能断开,那就把高压包和PWM芯片取了。
装机OK。
搞了半天,看来以后不12V线路不怎么清楚的时候,不要断开12V。
取掉高压包PWM芯片,安全有效。

网友A:
一般都是断开几根JP连接铁线,,,,断开前后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断开几根JP连接铁线,,,,断开前后级电路

那个不准,还是直接卸芯片,有次遇到电源板12v拉低芯片基本换了一遍你说的铁丝也断开还是不行,最后师傅让我卸了pwm芯片果断电压正常了,我都不明白链接高压板铁丝断开了,那12v怎么给拉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准,还是直接卸芯片,有次遇到电源板12v拉低芯片基本换了一遍你说的铁丝也断开还是不行,最后师傅 ...

说明还有其他短路元器件~~~我一般都是断开连接铁线,或者暴力一点直接用平口剪剪掉高压部分

网友:
拆掉原来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有其他短路元器件~~~我一般都是断开连接铁线,或者暴力一点直接用平口剪剪掉高压部分

所以啊弄铁丝不稳,不过从那以后换高压板直接把原来高压板东西拆了不容易返修

网友:
PWM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