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674026完全代换216-0674022

楼主(2014-07-31):
  一台DELL 1536北桥216-0674022坏,论坛上很多人说可以用216-0674026代换,又有人说不通用不能代换,本人刚刚亲测,代换成功,所以这两个完全可以代换。新手勿喷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查下这两个芯片的价格呢,况且只是在一款机器上借用成功了,并不能说明能在别的机器上借用成功,还得需要多多测试啊

网友B:
这东西不能妄下结论!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能妄下结论!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很正常!

这个我就不得在碰到其他板子了,反正我这个是代换成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查下这两个芯片的价格呢,况且只是在一款机器上借用成功了,并不能说明能在别的机器上借用成功, ...

022是150,026是以前进的价格搞忘记,不过不超过90

网友C:
下次我碰到这机子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我碰到这机子也试试

呵呵呵好的就不用试了吧,不过这种桥貌似很爱出问题,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说是不一定所有的板都能代换,但有人碰上同样的板,同样的情部分也有个借鉴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了就不会茫然呢

网友:
026  90块钱买不到吧,记得最贵的时候也要150左右

网友:
手上还有2片026  150拿的用不出了。。下次碰到022就把他们用了

网友:
还有024也是能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