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显示七色

楼主(2014-07-31):
显示器送来时是亮一下就暗了,以为是电容坏了,拆机,发现电容没坏,量电压发现,ON\OFF控制不正常,按开机后,屏电压开启了,ON\OFF却没有变成高电平,把IC重新补焊了一下,再开机,屏点亮了,可是不正常,屏显示红绿蓝黄白黑屏色几秒变换一下,请问谁修过这种故障呀?
黑屏

网友:
我单位有一台待机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进入工厂模式了。

网友:
不知道兄弟的显示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当出现屏显示红绿蓝黄白黑的时候 是接主机信号的时候这样显示,还是只通电就这样显示
如果接主机信号后出现屏显示红绿蓝黄白黑不妨刷程序试一下
如只是通电就显示这几色的话有可能是正常的,某些牌子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像是屏保一样

网友:
你接没接显示器 的VGA先

网友:
进入煲机模式了,试着进入工厂菜单。恢复一下工厂设置即可。

网友:
有的人机子修好了自己还不知道。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看来是4楼说对了。

网友:
显示器都亮了,高压,驱动板应该都工作了,ON/OFF怎么会不正常,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在自检啊

网友:
驱动板应该

网友:
友达和三星晶屏,如果没有检测到LVDS信号,有供电时会自动进入老化测试状态,循环显示红绿蓝或方框图形。部分显示器在老化测试状态,也会循环显示红绿蓝。

网友:
刷MCU就好了,我遇到过刷了好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