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scala3-14crv

楼主(2014-07-31):
三星300E4X 板号:scala3-14crv(64bit)rev1.0.bin   bios  CPU:SR0HQ PCH:SJTNV 显卡:N13P-GL-A1

三星300E4X scala3-14crv(64bit)rev1.0.rar

网友A:
bios   芯片  型号是什么呢    我这bios芯片被上家取了

网友:
用得起不。

网友:
    行不行额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对着我说的对着你的板对比。都对的上,肯定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芯片  型号是什么呢    我这bios芯片被上家取了

机器已经拿走了,不知BIOS型号了。不过你找个容量一样的就行了。不分型号。

网友(2014-09-24):
可以用吗scala3-14crv(64bit)rev1.0.bin

网友(2018-03-23):
兄弟你这个BIOS可以1.1版本刷了正常亮机。牛B

网友(2020-06-11):
这个好用 刷上就好了 我的是BIOS下不认USB设备不能U盘启动  进系统能认 确认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