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ELL optiplex 960 开关灯散 1 3灯闪

楼主(2014-07-31):
N久没法有点技术含量的帖子了 今天来个 简单的  高手路过 新手进来

DELL optiplex 960  开关灯散  1 3灯闪   网上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论坛也有个兄弟没修出来 而且换了IO!其实不是那个兄弟能力不行 而是没图纸 DELL 台式机主板图纸机器难找  我找了N久 最后借助论坛某兄弟的 optiplex 330的图纸修复该机器。开关灯闪是不上电  但是能强制上电开机  进系统  而且网上有按电源后面的RST强制能开机的。

富士康代工的主板不同于我们普通的775的主板开机时序   它是按下开关按钮  一路发给IO  另外一路直接发给南桥 南桥在待机满足的情况下  发出SLP3和4给IO  IO再拉低电源14PIN   最终开始发出其它电压 上电。IO是 SCH5524(和SCH5514通用)

开始讲诉我这个故障  (先见图纸1)  上电时序  我测量了南桥的待机条件SIO_RSMRST  (没图纸之前 我已经测过南桥的 时钟 电压)3.3  正常。接下里测ICH_PWRBT-  3.3 按开关 高低高 (见图纸3)。    接着直接测SLP 3和4  有明显抬高 说明南桥待机各个都正常   接下来就是PWR_PS_ON- (见图2)很明显被拉低了 。正常到这里应该上电了啊  为什么还是不开机呢   接着去测电源接口PIN14  没有被拉低 。很明显断线了 我测IO  55到PIN14  无穷大!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跑线  终于在CPU上方  看到细线很轻微的腐蚀  用刀片刮开 果然断线了。飞线 问题解决!断线应该是通病了。

机器是修好了  很简单 。没修出来的同学苦于没有PDF图 和IO的数据手册。

接下来吐嘈下 我们的搜索确实还不行  图纸是我搜optiplex 330的时候  从一片帖子里面 看到的链接 去下载下来的 搜索功能还有待完善!

这个机器原来强制上电还过内存 后来买了BIOS芯片 刷了BIOS

网友:
飞线 问题解决,不错啊。。。

网友:
BIOS 是论坛有个兄弟的  8M  那我就见花献佛 传上来

OPTIPLEX 960 BIOS程序备份.zip

网友:
强烈支持lz的精神,搜索功能确实有待完善,百度有时候能搜索到站里的东西但是站内搜索就未必了........

网友A:
友情提醒  上传的BIOS  刷了以后开机会网卡不能用  应该是缺少MAC    !我也是刚发现  可能网卡的MAC在BIOS里面   后来我只能  随便写了个MAC进去!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记得两年前的论坛搜索功能很强大的,不知道现的管理都是说什么的,找个东西乱七八糟的全搜索出来了自己真正要找的一个也没有.

网友:
断线处没照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  上传的BIOS  刷了以后开机会网卡不能用  应该是缺少MAC    !我也是刚发现  可能网卡的MAC在BIOS ...

MAC地址你是用什么软件写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