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邪门的板子,咋回事?

楼主(2014-07-31):
HMK -870-G45主板么,不触发,待机,晶振,1.2都正常,。io83627DHG-P,68-67脚跳变,72脚开始4.4伏,触发开机排针72脚变低电平,但是72脚不是和绿线相连,没有图纸,跑不出来,,后来直接挑起72脚直接连到绿线,还是不能拉低电压。。IO换过了。。。
这是怎么问题,,不能直接拉低绿线,,却可以拉低板子上的4v。

网友:
没看懂啊。。。SLP_S3出来了,绿线没拉低??要是 IO绿线拉低而ATX绿线没有就是断线了

网友A:
我也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是72脚是低电平,但是飞线到绿线,绿线依然为高电平吗?

网友:
我好像明白你说的意思了,83627DHG的72脚应该是用一个三极管拉低绿线的

网友:
飞线试下能不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是72脚是低电平,但是飞线到绿线,绿线依然为高电平吗?

是的,,在主板上不是直接到绿线,所以72脚触发变低电平,但是翘起72脚直接连绿线却不被拉低

网友:
没看懂啊    ........................能再说详细点吗?

网友:
要是72脚会低电平,你又把72脚直接跟绿线连,还不拉低,那就是你的电源坏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搞

网友:
你把72脚挑起了直接跟绿线连

网友:
没图纸的话 这样的板就只能静下心来慢慢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