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A-D2H-B3不触发!

楼主(2014-07-31):
一块GA-H67MA-D2H-B3板子,开机不触发,目测主板边上有个地方被弄了一下,有根线断了,连接后还是不触发,这个板子没有PCI槽,诊断卡也用不上,不知道怎么搞了,有没有人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求一份GA-H67MA-D2H-B3图纸!

网友A:
不触发,是不是不上电?不上电,诊断卡也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是不是不上电?不上电,诊断卡也没用吧、

没地方插诊断卡!不上电!!!

网友B:
虽然我是菜鸟,可是我还是想问,不上电就是有PCI能插上诊断卡,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是菜鸟,可是我还是想问,不上电就是有PCI能插上诊断卡,有用吗???

是的,但没有图纸查不到其中的几个待机条件呀,3.3V待机电压有了,其他都得要图纸呀!IT8728F、IT8275E芯片pdf都找不到!

网友:
IT8728F pdf找到了,研究下!

网友C:
三代主板没法插检测卡,怎样检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代主板没法插检测卡,怎样检查故障。

有些三代主板有PCI插槽如(GA-H61M-S2PH)还是可以用诊断卡的,不是全部不可以用诊断卡。

网友:
不上电的就试试查IO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吧,只能按照时序修。说的真是啊,以后不跑吗或者档代码的主板还不能插诊断卡需要怎么判断所档代码,和大概位置呢!

网友:
技嘉专用IO 引脚和上面的不同,50脚ATXPG;67脚VCORE;98脚3VSB;100脚VBAT;103脚PWRON#;107脚PSON#;116脚RSMRST#;经过测量3VSB、VBAT、正常,103脚按下电源开关有高低高跳变,116脚RSMRST只有0.07V,不正常,没有图纸呀!!!哎!!!!!跑线痛苦呀!!!!

网友:
跑了一天的线路,终于整了个图出来了!

网友:
Q70基极0.6V。Q70导通,Q76基极为低电平0.1V,Q76截止,集电极应该输出高电平。但实际测量为0v,换Q76一样。

网友:
经过跑电路发现,Q76出来后经过一个电阻进入IO的116脚,马上想到把这个电阻断开,看看有没有电压。如图所示:

结果奇迹出现了,电压有了!!!这说明什么????

网友:
等IO芯片到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主板修好了吗?上维修结果,让菜鸟们学习下0

网友:
如果是没有上电,测试都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距下一些关键的开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