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红色方块。然后就花屏,

楼主(2014-07-31):
就是满屏幕冒号:那样的花,进不了系统。请问是显卡还是显存几率大。。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是显卡虚了,N卡,NG0860,加焊接能用住??

网友:
这情况显存的可能大,GPU出问题也不能全排除。实际这情况要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是GPU加焊好的。这显卡真顽固。顺利开机然后掉电。在按开关不触发,拔下ATX,短接风扇转了,短路了?,插上ATX,插上CPU小四口,能触发。插上显卡独立供电不触发,它短路了,换个上管OK了

网友:
凡显卡问题皆GPU虚焊?
最近越来越发现出来这么个“真理”

网友:
呵呵,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显卡的话换个显卡试试看 没有话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显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至这问题的。。

网友:
加焊了,如果能用发热量大,就要准备换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GPU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我在4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怎么后面还。。。。

网友:
显存问题具多

网友:
呵呵,你这显卡用不了多久滴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换一张显卡试试

网友:
有的是屏花,有的是显卡花,先换外屏试,再换显卡

网友:
加焊G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