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 LE不触发,开关上电源0.几,原来是822排阻问题。

楼主(2014-07-31):
客户报来主机说是主板坏了,通电风扇转一会自动停了,经过检测发现开关针基本无电压,拆开费了多半时间找图纸和打开点位图的方法无果,还是老实的跑线,挑开开关胶冒仔细走,终于看见了到了822排阻,插上电检测822这边5V这里OV,想起论坛里好多故障都是换822,就速度换了个好的上去,插电检测开关上5V触发上电OK,装上120块搞定。

网友:
好价钱呀,120元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
这么贵啊,120牛,华硕822排阻坏的多。

网友:
这排阻卖了个好价钱,感谢华硕吧

网友:
价钱就是不错啊  到俺这  收上50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一个板那么多钱,相当于我们5个板了。。。。。。。

网友:
120.120.120. 一张板子顶我这边4张

网友A:
那么高的收费啊, 我换822有100多个了,  修好一个白菜价20元  呵呵

A55

网友B:
楼主那是偏远的山区把

网友:
原来修过一块n68也是822排阻的问题,华硕822问题就是多了

网友C:
楼主给个人客户修吧?活多吗?

网友:
这里822排阻应该是起到开关针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是偏远的山区把

是的,乡镇,我就是唯一的,要不怎么能收高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人客户修吧?活多吗?

乡镇活不多,但收得起价钱。

网友:
我这里修也是20,相当我修6块呀,真是好价格……

网友: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都是这个价,那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乡镇活不多,但收得起价钱。

一年能赚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年能赚多少钱。

只算修,平均1至2千吧每个月。

网友E:
修板不值钱,换板值钱。今天一块940的AM2单桥主板,也是开机针无电压不触发,本人新手不会修板,可是给客户升级回收啦不少旧主板,直接换板200元,旧板带回。这块940主板我们这里2手论坛也就40元,所以说配件不值钱,人工值钱啊。客户要是自己能换也不会找我们啦。我可不是小地方,标准的副省级沿海开放城市。旧板我慢慢研究修好准备下一次继续换。我的价格就是换板就200,一般办公室电脑都是公家出钱,他关心的就是使用,价格别离大格基本都成交。

网友E:
顺便问一下,我的旧主板是映泰NF520-A2 SE,也是开机针无电压,是不是也有通病啊,要是也是排阻的问题就好啦,知道我这个型号的分享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我这里修是30块钱,换大零件加10元,如电源管理芯片和io,也有一些人修是20元,也不好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我的旧主板是映泰NF520-A2 SE,也是开机针无电压,是不是也有通病啊,要是也是排阻的问题就好 ...

有图纸就查卅,没图纸就慢慢跑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就查卅,没图纸就慢慢跑卅。

呵呵你的建议等于没说,混分的吧,不过也要感谢一下。

网友:
我们这里起步价80 不管什么问题 桥的好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的建议等于没说,混分的吧,不过也要感谢一下。

没图纸,你不老老实实仔仔细细的跑怎么会有结果呢?

网友:
华硕的822怎么那么惨 120的价格 我这里要修3到4个板哦 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算修,平均1至2千吧每个月。

其它收入加起来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算修,平均1至2千吧每个月。

其它收入加起来有多少,不知道乡下怎么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收入加起来有多少,不知道乡下怎么发展

一起算起来平均2-3千吧,乡下量少,要是生意好多的话别人也不到外地打工了,很多有技术的都是在外地混。

网友:
真好的价格

网友:
这是标准的8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的收费啊, 我换822有100多个了,  修好一个白菜价20元  呵呵

cai 20?...........

网友:
该死的华硕,822出问题挺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板不值钱,换板值钱。今天一块940的AM2单桥主板,也是开机针无电压不触发,本人新手不会修板,可是给客户 ...

40块的二手主板能用吗?在哪里买?我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块的二手主板能用吗?在哪里买?我想要?

外地怕要加运费。你上青岛ID论坛查一下,自己联系吧。

网友:
不错  就是你说的关上电源0.几时什么意思

网友F:
各位大师们,怎么判断822排阻损坏,我是这样检测的,测阻值,在线检测一般在8.0K以上为正常,低于8.0K以下的拆开测试,测试8.0K,修了一年多主板,没有见过822排阻值很低或者不通的,变成盲目的离线检测,很好时间,
822排阻损坏的表现是什么,除了断路短路,维修中常见是什么症状和表现
你们是怎么测试的,在线测试电压外,阻值外,还有呢
期待您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师们,怎么判断822排阻损坏,我是这样检测的,测阻值,在线检测一般在8.0K以上为正常,低于8.0K以下 ...

我只修过一次换822排阻的,没去测阻值,只是根据图纸来分析这边有电这边没有直接换顺利OK了,也许是运气吧

网友:
华硕的822实在是太出名了。就和NEC大电容一样

网友:
120 元? 好价钱啊

网友(2014-09-03):
822排阻有坏吗?拆下来量阻值好象都正常啊

网友:
怎么我碰不到822排阻问题呢,例如华硕主板真是排阻坏了,主板上那么多排阻,怎么确定是哪个排阻呢?求指点!!!!!!!!!!!!!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