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板不仔细,假MACBOOK Air暗屏修了2小时

楼主(2014-07-31):
     隔壁店铺卖华硕的送来一台假苹果,说屏幕不亮,让我看看。
     拔掉电池通电检测,电流跑到0.7几安了,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机子应该能亮了,过几秒都听到WINDOWS XP开机声音了,再仔细看一下屏幕,有显示。觉得好修。

     为了确定问题,先拆B壳换屏幕测试,一样黑屏。要么屏线要么主板。
     拆到主板,习惯性的看了一下板号:N10PE REV:3.1 不抱什么希望找到PDF。还是淘宝淘了一下,无图。看来只能跑线了。
     说道跑线,怎么跑是关键。笔记本的板子很多层,过孔以后都难找线头,所以方法要巧:主板上不知道哪个脚是LED开启信号是哪个,屏幕是友达的B133EW07 REV:V友达屏大家都喜欢。屏幕主板上都标好了测试点。

两点一测量,PWM2.6V EN也是2.6V明显不正常啊 再测了一下VDD19V正常。为了找到主板上屏线接口的EN万用表在屏幕屏线两头一阵挫,结果令人头大的是,就是没有0000的。想想会不会是屏线断了。为了确定这个问题,想从EC跑线到接口,但是没有图纸,这就有点头大了。这个机子的EC为WPCE775找到了相同型号EC PDF,看了下脚位标注GPIO91脚LCD_SW。

    心都凉了。GPIO脚位都是随机子的EC程序控制的,随机变动。没有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先拆掉EC跟着91脚跑。跑到主板背面一个电阻接着过孔就不见了。

    这个电阻是好的,万用表一端在这边另一端在屏幕接口边上,背面一顿乱点,始终不见通的。看来碰运气是没有每次都中奖的。难道要放弃了?不可能。想想自己为什么不总结一下LED屏幕背光开启信号的规律,下次修到这种直接秒杀呢?说干就干。
    打开所有图纸,挨个查看

    下面是我自己总结的LED背光开启信号特点:

K42J的,这是ASUS 典型的类似大与门的设计,遇到华硕的,屏幕接口旁边的二极管一阵搓就能找到了BL_EN_CON。

N4050的 纬创设计的主板典型设计,屏线接口一个单电阻或者一个排阻,测一测总会有的BLON_OUT_C。

联想G460的 一个二极管一个上拉电阻,这是仁宝的典型设计,DISPOFF#。

三星R428的,一个5脚同向器。

三星300E4A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同向器。

HP4321S 广达的类似广达HW_PG的大与门,很多二极管的就没错。

ACER 4738广达代工的,三级管加二极管。

限于篇幅就说这几种比较常见的主板代工厂的主板。
再看看我的MADE IN CHINA,先焊回EC。
屏幕接口背面有1个三极管后面挂着一个双二极管。类似ACER 4738的这种设计,看到二极管连接屏线一端有3.3V。就想拉一条线到屏幕的EN脚了。
再仔细看了下主板。发现屏线带了个小板,上面有个电感,二极管 一个芯片。瞬间就发现了自己为什么用万用表点不通 屏幕接口与主板屏线接口之间的EN信号脚了。

万用表测屏线远离电感的一端,接口 19V正常,3.3V有,还有个2.6V。在量了一下二极管靠近另一端排线那边只有19V,芯片上面能检测到19V 3.3V。芯片没有工作,这下又想干芯片了。
芯片CZ=XX淘宝一下 RT8561A 找到了PDF.挨个量电压:

19 20脚19V,18脚VCC只有0.32V。断电打值,18脚对地值98明显偏低。一烙铁干掉滤波电容,阻值恢复300多。再换掉保险。再开机,屏幕终于亮了。

大家看到这个左端的罪魁祸首没有,让它游街示众。

这天怎么回事,怎么觉得没图就水了。附上,花1个小时做的总结

网友A:
楼主基础扎实,思维清晰!推理有据,文笔也不错!

网友:
理论真是不错啊,这都弄好了

网友:
这个小板类似于think t400的高压板吧,没图的机器才能显示出来维修的功底和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种没图能修出来确实厉害

网友:
不错!灵活运用 ,楼主辛苦了。给了不少启发。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你这种技术啊

网友:
这样跑线路有点累呀!~ 其实直接在屏接口那里测电压就行!1个19V,3个3.3 其中两个3.3是供电,一般都是粗线!直接拿放大镜一看屏接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屏接口的线都是很有规律的!!~粗线的一般都是供电,如果打阻值发现连续两根阻值差不多,间隔一个地线,那些都是信号线!!!在信号线后两条相差几十殴的一般是EDIDdata,EDIDclk.。只有那些摄像头的线不好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的线都是很有规律的!!~粗线的一般都是供电,如果打阻值发现连续两根阻值差不多,间隔一个地线,那 ...

其实吧,当时我仔细检查过屏线接口,排除了LVDS总线,EDIDS总线,USB总线(对比USB接口)(摄像头),供电线(对地阻抗一般都比信号线较低,只剩下4跟线不好判断,怕乱接会开机的时候闪白屏。我这人就爱寻根究底。这种LED背光的屏幕无背光是最好修的,以前修的时候会直接在屏幕LCD_VDD那边拉电过去,PWM无信号可以一刀割断直接变最亮,无19V还可以直接另外拉一根线过去点亮。只不过迅维出来的走这样的歪路未免觉得修的不够正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当时我仔细检查过屏线接口,排除了LVDS总线,EDIDS总线,USB总线(对比USB接口)(摄像头),供 ...

那你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吗?你这个例子不就没VCC3.3吗?还拆屏跑什么线路,还跑到EC这么远!放大镜一看接口,找出供电先量一下,没有的跑周围就行了!你是先跑屏,再跑EC,再跑周围!明显思路就不对,迅维出来后就这么修机呀,那你还不如别去!!!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 不过通过其他主板的设计来摸索规律  得出自己的维修方向这个是难得的
估计也是精华的原因所在了

网友:
这也是我发帖的本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吗?你这个例子不就没VCC3.3吗?还拆屏跑什么线路,还跑到EC这么远!放大镜一 ...

说的有道理,当时我就应该去测一下这四根线有没有电压。然后考虑屏线的问题,这样就能快很多了。我发这个帖子不是说要大家跟我一样去跑这个线路。目的是总结LED背光的开启信号,做到秒机。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与批评,当我以后修到再有这种无图纸的机子,想到这个帖子,说不定都能少走许多弯路。
发帖子好处多,总结维修思路,锻炼人,还有分加,你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道理,当时我就应该去测一下这四根线有没有电压。然后考虑屏线的问题,这样就能快很多了。我发这个 ...

是呀,总结是好的!但是开始给我看晕了!!!还以为有啥精采的地方,到后面就是一电容挂了。有点忽悠人呀!!

网友:
真是有心人 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一个爱追究爱钻研的人,这样的人才会知道以后要怎么做,其实也不算白忙活,就算没修好这台机器你也学到了东西,你的精神可嘉,能修好是好事,不能修好但你该做的都做了,只是时间多花了而已,你的做法我认同!楼上有说你浪费时间的这个说法有点偏激,毕竟每个人做事不一样,所以过程也不一样,别人说的话我们作为参考就好,好的吸收,不好的我们自己掂量

网友D:
像饼哥一样,喜欢总结总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础扎实,思维清晰!推理有据,文笔也不错!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我也大意过,回过头发现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山寨的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落 有图纸才好修经验啊

网友:
高手 不错啊 功力深厚啊

网友:
我去 兄弟太能折腾了

网友:
土豆哥功力又升了一大截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就是马虎了

网友:
这样修出来,记的才深刻,赞一个

网友:
屏暗。花了不少心思哦。 楼主精神加加。

网友:
总的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后要仔细呀!!!!!

网友:
主板跑线我都害怕,你还能跑笔记本的线,你拽!!!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水平哦

网友:
很能找到图纸 真是不简单啊

网友:
那个芯片是屏上的芯片么

网友:
高手都是善于总结。看来你已经是个武林高手了

网友:
楼主理论真是相当的强啊,像这种情况广达的还比较了解,其它的真不了解。

网友:
DTC115EUA_SC70-3

网友:
总结了以后修机器就块了

网友:
楼主好毅力啊!我最烦跑线路了,跑会跑会就睡着了。没办法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我还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是规律,应该赞一下。

网友:
耐心 细心 大神啊

网友:
个人以为楼主虽然走点弯路,但他总结出了大量各型机器及电路特点,以后就不是你们直接量线就得到结果的人能得到的。LED屏,我敢说,大量的人对LED屏不甚了解。比如RT8561A控制电路,实际上也可做在屏电路上,直接量线的人,你们敢修屏电路吗?楼主总结了,对屏电路也就是这电路呢!

网友:
没图的板子故障稍微复杂点 就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背光都要过屏线,屏口是肯定是有元件了,就算没元件,切一刀,给他也可以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最难了,主要是没图纸!~

网友:
学到了,经常总结 这方法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假机器 有一个专门的升压板 给LED 供电的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有时候我在问自己为啥不去迅维学习一下。也许从迅维出来我就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兴一反三,后面几个我也遇到过几个。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啊 小弟算是学习了
维修就是要多分析 三板斧理论是不行的了

网友:
修过假苹果背光不亮的,,就是那升压小板出了问题

网友:
整了这么案例 楼主很走心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能找到图纸呀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啊。楼主讯 维出来,做了几年了

网友:
这种小高压容易坏,

网友:
不错很适合新手哇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只有膜拜

网友:
兄弟,最近写了好多精品贴啊,看了受益非浅啊

网友:
楼主好精准的分析,更切近实际的操作,令人爱益非浅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态度的方法都挺认真的,也是维修行业的目标,看下在今后维修中不断总结!

网友:
恩功底很深~~~~~~~~~!

网友E:
DDDDDDDDDDDDDDDDDDDD
土豆potato
仔细看帖,严禁灌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DDDDDDDDDDDDDDDDDD
仔细看帖,严禁灌水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真牛逼呀 我顶你个肺的

网友:
楼主扎实的理论,判断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山寨笔记本确实不好修

网友:
维修有时挺纠结

网友:
牛呀,山寨机也给你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拉屏3V 到EN 和PW 就好,主板都不要拆,就在屏上飞线就行,安全起见,断开去主板2线,缺点是,启动会白屏2次

网友:
以后修机器要注意点!!!

网友:
一看板色,就知是个假的苹果呀,

网友:
苹果板为黑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当时我仔细检查过屏线接口,排除了LVDS总线,EDIDS总线,USB总线(对比USB接口)(摄像头),供 ...

这样的个性适合成大神。什么都想去弄明白。不错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搞得这么复杂么,直接在LCD VDD屏供电上价格10K电阻作为开启,十分钟都不用搞定啊

网友:
这个问题能收120吗,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恭喜修好了,屏幕问题有多的屏幕就更方便,一测就能测到问题再屏幕上。

网友:
扎实的功底才能修出经验

网友:
真心厉害 现在最愁的就是苹果的本 没图纸 好多都跑不下去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思维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道理,当时我就应该去测一下这四根线有没有电压。然后考虑屏线的问题,这样就能快很多了。我发这个 ...

对LED背光信号的总结对新人来说非常宝贵,感谢了

网友:
高手  高手,自愧不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饼哥一样,喜欢总结总是不错的

真是有心人 谢谢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故障,,没解决

网友:
传说中的MAC,没碰到过。。

网友:
l楼主英雄   顶   希望多发点好帖

网友:
楼主高手,我等学习了

网友:
虽走了点弯路  但最终弄修好我都很佩服

网友:
高手高手,努力学习中!

网友:
山寨大苹果

网友:
好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真是各种膜拜啊

网友:
这烂机子那个高压小板也很容易烧的..

网友:
维修之路无止境啊!可惜我现在还没到你这么厉害得程度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这才是大神,没图纸也能修

网友:
谢谢 楼主 技术很牛呀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好很有用

网友:
思路很清晰。好厉害

网友:
高 小龙女送你了,真是时间充裕。赞一下

网友:
不错 学习下!这山寨机子很多@!

网友:
就是平供电保险坏了吗

网友:
楼主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楼主花啦多少时间呀。
高手

网友:
楼主又两下子 加我QQ

网友:
学富五车啊,RT8561A 是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