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报警5声 已解决

楼主(2014-07-31):
机器接手 可以开亮 也可以进系统,就是报警,而且还是5声短的。
拆机一样一样拆,边拆边测试,还是没有用。
CPU,内存,都换掉,还是一样
最后量了下CMOS 电池,电量偏低,只有1V左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掉电池
最后测试正常

求加精.............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加精有点难度。想问一下,是一直报警,还是报完,进系统后还报吗

网友A:
早就遇到过了!宏碁的很多机器BIOS电池电量低的话会加电无显!

网友:
呵呵 这种报5声的 我前天刚碰到 DELL 5525机器 A4CPU集成显卡的  CMOS电池没有电了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5声报警循环  关掉再开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要是想加精有很大的难度

网友:
百度下就有的。DDEL报警5声,COMS电池没电。

网友B:
戴尔5声是,CMOS信息错误,肯定先看BIOS电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遇到过了!宏碁的很多机器BIOS电池电量低的话会加电无显!

我还知道华硕的 有些机器不上电池 也会加电无显,可是都没有报警,也没有开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5声是,CMOS信息错误,肯定先看BIOS电池啦

没先查资料,人比较懒,不过自己修好会比较开心

网友:
dell 开机5声一般百度吧

网友C:
能修好,把经验说给大家,精神可嘉,口头表杨一次!

网友:
加精是肯定不行了。 修了收米才是真的。

网友:
amd机型吧。

网友:
                      楼主 你真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把经验说给大家,精神可嘉,口头表杨一次!

别口头了,求 加点分,也扣不到你们的

网友:
刚遇到此问题看见楼主贴了立马解决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