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关于显示器闪屏花屏

楼主(2014-07-31):
接到一台AOC的919SW+19寸液晶,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过一会儿就会闪屏或者过一会儿直接像下雨一样的慢慢变白,不知道这种情况还有没有修的价值?维修的话,该从哪里下手?
备注:让显示器休息一个多小时,又可以正常显示一段时间,过会又这样,与此反复。

网友:
逻辑版电容。管子。芯片。仔细找。热机就白屏。就是信号没了。有元件坏了。直接用烧鸡大法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屏挂了。。。。我遇到几个都是

网友:
和我手上的一台液晶电视一样的故障现象,估计是逻辑板问题,全部加焊一下吧

网友:
感觉像屏挂了 找套好的板试下屏 确定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A:
用冷却法呀!当故障出现时可用洒精棉冷却怀疑元件并观察屏幕。

网友:
屏出问题了,找个屏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查查屏供电,,,

网友:
我一般用点屏大法来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开机测屏板上主芯片信号线,看屏有没有变化,有变化主芯片有问题,没变化测它的供电。如供电正常,再找右面的高压,负电压,如也正常,屏坏可能大。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冷却法呀!当故障出现时可用洒精棉冷却怀疑元件并观察屏幕。

你是说通电的情况下,热机出现故障,用酒精冷却???这样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是屏的问题,还是那个芯片性能不达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通电的情况下,热机出现故障,用酒精冷却???这样不会出问题吗?

不会出问题的!很奏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问题的!很奏效!

这不怕短路吗?这再挥发的快也没用吧

网友: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怕短路吗?这再挥发的快也没用吧

用酒精棉帮可疑元件散热,看有没有效果。也没让你把酒精泼上去。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棉帮可疑元件散热,看有没有效果。也没让你把酒精泼上去。怎么会短路呢?

哦,注意量是吧?

网友:
你查查屏的供电  不行就换个通用板式式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估计是屏啊,修好比较难,芯片难找

网友:
个人觉得5V,12V滤波电容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