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221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31):
今天接到别人送来的联想D221显示器,通电一看发现指示灯闪烁,屏幕无反应,于是拆机,电源一体板高压包附近的25v470uf 电容有一个鼓了于是换上了一个35v470uf(由于进货时对方搞错了,给我发的全是35v的电容),通电故障依旧,开始测量电源板电压,14v在16v-19v之间跳变,5v在4.9v-4.4v之间跳变。屏幕无5v供电。测量时不小心碰掉了屏线,显示器白屏5v正常。就此无头绪。。。。。

有人说是屏幕,后集短路,我将屏线在白屏的时候插回去,屏幕竟然正常了,开机重启又回到老样子了。

网友:
有的板不接负载电压会跳变。你先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是否正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祝你成功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个试下 看电压还好跳变吗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
电源还没有完全修好。

网友A:
感谢各位提醒
换掉那个最大的电容已成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提醒
换掉那个最大的电容已成功解决。。。

大电容坏啦??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B:
这个换大电容搞定了?好奇了。跳变一般是反馈电路问题。要是我肯定先换光耦和4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大电容搞定了?好奇了。跳变一般是反馈电路问题。要是我肯定先换光耦和431

滤波不良,会出现负载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