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 TH61 6.0 主板图纸。

楼主(2014-07-31):
求映泰 TH61  6.0  主板图纸。
故障为,开机掉电,Q35 应该为 VTT 电压,但有1.8V, 正常应为1.2左右。 不知是否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
同求呀,哪位有放一份出来!

网友:
1.8不是VTT电压,VTT电压只有0.9V左右,在靠近CPU供电附近。

网友A:
映泰的图纸都在小贴纸上,你好好找找,另外问下楼主是不是从技嘉出来那个波罗?

网友:
1.8不是VTT电压,VTT电压只有0.9V左右

网友:
映泰的图纸不好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图纸都在小贴纸上,你好好找找,另外问下楼主是不是从技嘉出来那个波罗?

对,我以前那ID 被删掉了,这个是新注册的。很久没上过了,现在又做维修了,所以又来了。

网友(2014-09-18):
楼主看一下板号是多少,我帮你问问朋友。

网友(2020-07-15):
有没有有的  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