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市电,末开机情况下开机电路测试点!

楼主(2014-07-31):
这是我自已理解 在通市电,末开机情况下开机电路的电位测
试点?请各位老师指导校正,肯定有错误的地。

网友A:
你是通的220V交流电吗

网友:
这应是主板在待机状态下各主要测试点电压值。楼主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的220V交流电吗

楼主所说的市电就是我们家中用的电 也就是220交流电

网友:
市电我知道是多少V,可是电路图没有怎么看懂。哎,还得学习呀……

网友:
这个是待机情况下的

网友:
这是在待机的主板电压检测,没有按电源开关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