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关于华硕的机器RT8206A待机芯片的

楼主(2014-07-31):
有帮到的朋友下载分感谢,
华硕K54LY
通电就短路,0.2 待机芯片8206 发烫
取下芯片,上管,打值正常,装上芯片打值也正常,芯片没有输出2路PWM,换了3个芯片,情况都差不多,有两个事测过波形的
来一张芯片的LDO 跟公共点的比较图,因为REF出现要早于LDO,就不上图了,,LDO保持的时间大概是3MS
蓝色公共点,黄色LDO
答案找到了,
都不好意思说,太菜了,在芝麻的指导下,反推EC待机来源,EC短路,5V线性的时候漏掉了,去向,其实EC的待机时线性电压5V转的3V,
献丑了

 会员3940432元2022-9-29 18:37

网友A:
只有這一个数据怎么分析?LDO有没有短路?PWR电感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B:
  ldo 感觉被拉低 了 华硕的这个芯片  我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這一个数据怎么分析?LDO有没有短路?PWR电感输出有没有短路?

不上电测得话是没有短路的,各大电感打值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do 感觉被拉低 了 华硕的这个芯片  我没修好

我倒是感觉相反,是公共点出了问题,待机才没有LDO,
板被我搞复杂了,本来是修不充电,单用电池测电路的时候,不知道是那个元件烧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感觉相反,是公共点出了问题,待机才没有LDO,
板被我搞复杂了,本来是修不充电,单用电池测电路的 ...

没有图纸  不好修额。祝你好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测得话是没有短路的,各大电感打值也正常

看看你的公共点,20V电压貌似没有达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公共点,20V电压貌似没有达到吧?

19V有的,我不装待机,可以正常打开保护隔离的,装了就是图片上的,应该是刚开始正常过,图我参考的HR,貌似差不多,

网友D:
ASUS 最麻烦 不然就交换板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 最麻烦 不然就交换板子好

呵呵,实在不行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9V有的,我不装待机,可以正常打开保护隔离的,装了就是图片上的,应该是刚开始正常过,图我参考的HR,貌 ...

先把芯片都装上去,通电看保隔正常不。。保隔不正常先修保隔,保隔正常,19V有到8206,就看8206。。LDO ,开启,PWR,反馈,检测。。
还有就是感觉你的板应该是有短路的。。一点点排查,一些对地阻抗偏小也不行。

网友:
通电就短路是怎么理解???通电19V就被拉低吗?那拆掉芯片及上管试过没有?RT8206这芯片坏得多,上次联盟有个人换了9个才搞定!!!上次我们买RT8210也是很多坏的,一个那芯片黄黄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感觉RT这些东西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都装上去,通电看保隔正常不。。保隔不正常先修保隔,保隔正常,19V有到8206,就看8206。。LDO  ...

不好意思给大家说了,EC短路了,待机的线性有个5转3的管子,找类似的点位对照就可以找到了,设计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 最麻烦 不然就交换板子好

其实华硕有图纸,点位图还是好搞的,很多信号都有断点!而且供电,信号也有规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给大家说了,EC短路了,待机的线性有个5转3的管子,找类似的点位对照就可以找到了,设计其实都差 ...

。。。。
你忽悠我们呀,。 0.2EC短路你没摸到烫呀!!还以为你检查后级了!还抓了个波。。不带这么玩的!
还有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著名的三星R428硬盘贴纸下的电容腐蚀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些板待机不出3-5V芯片也会发烫,因为没有3-5V替换线性!~~

网友:
,,,故里咕噜,稀里糊涂,,,

网友:
最后还是搞定了 ,心里收获不少吧

网友:
大黄你不会拿个RT8206B在那里代换把?搞了半天机器冒烟了吗?RT8206A和RT8206B的定义不一样,一个带15V升压检测,一个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
你忽悠我们呀,。 0.2EC短路你没摸到烫呀!!还以为你检查后级了!还抓了个波。。不带这么玩的 ...

呵呵,是啊,哥教训的对,下次注意了,先帮我把分加上吧,谢了啊

网友:
先打阻值,不就好了

网友F:
这机器线性5v 赚3v给EC供电的管子在哪里啊    楼主有图吗  上次遇到这转换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线性5v 赚3v给EC供电的管子在哪里啊    楼主有图吗  上次遇到这转换有问题

图没有,可以参考K54HR,原理,但是元件的位置得一个个找,很容易找到的,五脚,2脚又是接地,你没有加我分,我就不说具体位置了

网友G:
线性被EC拉低了?这个没波波不好修啊

网友:
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
坐下来看看中

网友:
不错的经验,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性被EC拉低了?这个没波波不好修啊

供电问题,没波也不要紧,不要神化了示波器,只是没有图,不知道元件的位置不好找而已,不过眼睛看一下板的话,应该可以看出来,
好几点可以确定下来是哪一个,参考其他图纸可以确定转化芯片是个5个脚的,这样排除了板上的很大一部分元件,再一个他的2脚是接地的,另外电压转电压,从铜线的粗细又可以找到可能的,再最后,不出意外的话,5V线性是直接接到了,转化芯片的脚上,4到5个条件,确定一个元件不难

网友:
do 感觉被拉低 了 华硕的这个芯片  我没修好

网友:
学习了

红颜丶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这也整个精。。

网友:
很给力的资料。。。厉害。。。

网友:
楼主还是很NB的,至少能知道芯片的原理。比我们小小白强多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EC的问题使8206发烫,走了弯路了 。

网友:
华硕  没图没点位 拿 着板    有时还真有点茫茫然  可能是我技术  还不到家吧

网友H:
修好没?EC待机供电一般是3V线性供电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EC待机供电一般是3V线性供电的把

待机修正常了,这个芯片的特性是没有3V线性,单5V ,他后面加了个5转3的小芯片,

网友:
EC短路把LDO拉低可以理解,为什么公共点也拉低了呢

网友:
我有一台N4010的机器,也是RT8206B的待机芯片,电流0.2待机芯片烫,搞了一天没搞出来。

网友:
这玩意有时挺难搞的

网友:
你那个  示波器的图是什么 意思

网友:
华硕 后期的板子都不好修了啊 没图每点位啊

网友:
5V 到EC 短路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好多都是线性5V通过一个五个脚的小芯片转换成3.3V给EC供电

网友:
LDO是不是短路

网友I:
线性5V转3V 多用于 富士康的主板。最后上图表达什么意思, 是19V 不稳定 导致 LDO 消失?修哪了

网友:
RT8206A没有3v的LDO电压吧

网友:
这波形是怎么测的,太壮观了真是天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线性5V转3V 多用于 富士康的主板。最后上图表达什么意思, 是19V 不稳定 导致 LDO 消失?修哪了

这个跟代工厂商没有关系吧,是跟采用的待机芯片有关系,这个的问题点讲了,3V线性的EC短路,导致公共点异常,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网上有人说和isl6237可以通用,但是我试了几个都不行,所以我再也不信这两个芯片是通用了。

网友:
现在动不动的就示波器!

网友:
线性5V被拉低,公共点也会没有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代工厂商没有关系吧,是跟采用的待机芯片有关系,这个的问题点讲了,3V线性的EC短路,导致公共点异 ...

没有线3的待机 当然要转换了。 或者拿3V电感直供EC .富士康喜欢这样搞而已。
SN 8090这类   如果没有和代工有关系的话。我可以拿电感直供EC 也好。为什么非要搞个5脚转换管。
感觉还是和代工厂家的设计理念有关。采用芯片无所谓。 3V直接给ECROM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线3的待机 当然要转换了。 或者拿3V电感直供EC .富士康喜欢这样搞而已。
SN 8090这类   如果没有 ...

EC用3V电,有的芯片又没有3V线性,单5V的,所以加个转换啊,一般的是这样,但是看看稍微新点的机器,研究下又会看到亮点

网友:
楼主研究的挺细心的,不错不错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LDO被后极拉低了吧

网友J:
一般只要待机芯片烫,都是先查它给谁供电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只要待机芯片烫,都是先查它给谁供电

是的,只要是负载引起的发烫的话,也有可能是后级转换,或是芯片本身就是坏的,兄弟们,向你们讨点分啊,看帖也来点分啊,评分里头给点分

网友:
太牛B了,学习了哦

网友K:
我现在修的好像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修的好像跟这个差不多

条件不多,很好查的,华硕这几款机器很容易EC部分遭遇意外,前天遇上一台,也是这个3V,不过不是EC了,边上很小的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多,很好查的,华硕这几款机器很容易EC部分遭遇意外,前天遇上一台,也是这个3V,不过不是EC了,边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2014-09-03):
先打个阻。。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说实话楼主写的到底什么我还真没怎么看懂,这么多人都给分实难理解

网友:
对芯片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