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USB3-B3 42期远程学员求助

楼主(2014-07-31):
自从报了远程,略懂了时序,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一块不触发的板子:
型号:GA-P61-USB3-B3
   两个IO芯片?

首先跟着时序测量:开关针电压5V 电池3V 跳线是两针的,不跳,32.7两脚有电压,桥待机3.2V(其实我还不能熟悉的跟着时序测量,应该有遗漏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一下)
接着找来了IT8728F PDF (之前找了一个不带GB的,说多了都是泪啊

测得PANSWH#有5V-0V-5V跳变(这个是连接开关的吧??????)
接着测量PWRON#有3.3V-0V-3.3V跳变,继续
接着是南桥给IO一个高电平信号SUSB#,测量一直为0v,问题来了,心里那个激动啊,毕竟这是第一次按照时序来维修啊
没测出对地短路于是跑线

一路从北面进入南桥,一路到内存旁边进过电阻到3极管,

还有一路到了CPU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焊点上,未连接任何元器件http://r.photo.store.qq.com/psb?/V13LLak80tH3Aw/*ti142aLLndvoigxH4RPVgTWfpPvmrrR9wbqzp0*B0c!/o/dEjh6MjfHwAA&bo=gAJVA7AEQAYBAAE!&rf=viewer_4
断开内存那边的连接线还是没电压
桥虚焊?用手压了一下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IO,
挑起102,准备测量电压,可是机器却亮了,这不科学!!!!
课件上可是说了南桥给IO高电平后,PSON#才会去拉低绿线,是谁给了PSON#这个权利?
进系统看了一部电影无任何异常,关机重复开机几遍仍旧正常!!!
上面IO有1脚已经被我剪了,修完之后才拍的照片,来请教大家,为什102脚拿去还可以开机?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

第一次发图片贴,排版有点论,大家将就一下吧,还希望大家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图片看不到!真的很乱 没发回答

网友B:
真的很乱啊,你这是6系列的, IO只有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乱啊,你这是6系列的, IO只有一个啊,

我是刚学的,不怎么懂,人家说那个是PCIE转PCI总线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到!真的很乱 没发回答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图片了

显示 未经允许  QQ空间图片之类的

网友:
图片重新上传吧。。。

网友:
饼哥说了,SUSB#脚断开后,IO会默认为高电平
可以开机,但不能关机,事实也证明了
今天客户拿回来返修,因为没有IO,只能把它还原退款
[代码ffg,#00eeff,#FFF100] 囧[/FT]

网友(2016-05-19):
图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