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I3 380掉电大家来给点思路谢谢

楼主(2014-07-31):
今天接到一台CQ42掉电,恩开关加到1.4左右瞬间就掉,在多恩几下开关,还能加上去,有时候0.5   0.6   0.8
也掉,BIOS刷过,外设也拔掉了,U也换过来了,各个电感电压,用示波器抓也都有,HWPG也有,EC也换过
,二级电压也正常,在不想就想换桥了~~~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南桥晶振 起镇没啊

网友:
北桥量一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B:
最近修了两台都是这故障都没有修好。。。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修了两台都是这故障都没有修好。。。草

修好了~~1.05V的玻璃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南桥晶振 起镇没啊

什么叫太笼统~~~~你是看不懂吧~~~~   修好了~~1.05V的玻璃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1.05V的玻璃片坏了~~~

不会吧  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1.05V的玻璃片坏了~~~

我也怀疑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先进烤箱里考考再看

网友:
U也换过来了,各个电感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