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待机电源原理与维修(续2)

楼主(2014-07-31):
上两讲把ATX待机电源工作过程简单阐述了一遍!其核心部分也就是开关电变器、开关管、精密稳压器及光耦等。开关管因工作环境恶劣,做为第一功耗大户也极易损坏,所以电源设计时对其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一是高压防击穿保护,即由C4、R6、D3组成的尖峰吸收网络,当开关管由饱和状态转为截止时,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产生的上负下正感生电动势的尖峰高压经吸收网络构成回路泄放掉,防止尖峰高压直接加在开关管的D、S极而击穿。(经主滤波电容构成回路,图中未画。)二是过流保护,即图中的电阻R4、R8、三极管Q4,当开关管的电流过大时,电阻R4上的压降增加,经R8使Q4的发射结电流增加,C极电位下降拉低Q3的G极电位使其截止。三是利用ZD1的稳压特性将开关管Q3的G极电压嵌位在18V以下,保护开关管不被击穿。实际维修中尖峰吸收网络电路不易损坏,但也有个别D3不良的,表现为开关管功耗增加,输出电压不足等症状,甚至击穿开关管;当发现开关管已击穿时,R4必换,甚至殃及R8、Q4等。一杂牌(绿野)ATX电源待机电源修复一例:保险完好,+5VSB没电压,经查开关管已烧断路了,电阻R17断路,R28表面已炭化但阻值正常,其周围PCB板也有烧糊的痕迹,将上述元件换新通电,万用表测+5VSB电压仅为4.3V;+12V输出电压高达31V左右,据此分析应是+5VSB端负荷过重,考虑电容C18与R28安装过近,长期被烘烤可能已失效,随换新通电测+5VSB端电压高达8V;+12V端电压却下降至24V左右,电阻R28冒烟。立即断电,拆下电阻R28再通电并短接电阻R27,+5VSB端的8V电压有所下降但不明显,其间更换过TL431跟光耦817无效,甚至直接短接光耦的3、4脚也不奏效!冷静分析稳压控制电路已经动作并完全达到最大极限了,但输出电压还是过高,为什么呢?就好似一个水管管路,所有阀门都已全开但水流还是很小,那只有水源的水压不足了!本电路中的光耦已经完全导通但Q4却迟迟!究其原因应是Q4激励不足。正反馈绕组在Q3截止时产生的上负下正电动势由D5向C8充电,C8两端的充电电压将为Q4提供激励能量,果断拆掉C8用表测已无容量外观却完好!换新C8后通电+5VSB正常,12V也正常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374-1-1.html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A:
受什么益了?能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什么益了?能说说嘛?

输出过高为激励不足

网友:
电源工作时间长了,一般是这种情况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50V滤波电容,完事。

网友B:
杂牌电源我一般不修,要修就修长城航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我一般不修,要修就修长城航嘉的。

你好牛啊!长城航嘉的电源不也得从基础开始吗?

网友:
这几天断网,没有看到,今天才弄好,感觉过来看看

网友C:
还有一系列是在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系列是在哪呢。

人气不旺啊!看来大家都会了!也没人支持加点分!没信心了!等抽空再发表个人学习体会,敬请光顾!

网友D:
电源坏了不知道从哪下手,没有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坏了不知道从哪下手,没有思路啊。

首先尽量把烧坏的元件全部找出来!否则盲目通电会再次烧损的,也打消继续维修的积极性!从前往后按顺序检查。

网友E:
看来流产了,本来原先想跟着学一学也泡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流产了,本来原先想跟着学一学也泡汤了。。。

什么意思?学习中有疑问尽管提出来,能做到的尽量让您满意!其实就我的实例中有很多内涵你并没有理会,否则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会提出问题的人才能进步。

网友F:
复制党,图都木有,还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制党,图都木有,还如图

这是续2期了!点击链接上期就有图了!看来你只看尾不看头!你说我是复制党!真的你错了!我是现编现发的!这个理论知识我从来不打什么草稿的!早在二十五、六年前我就倒背如流了!

网友(2014-09-11):
受到教育了,很有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气不旺啊!看来大家都会了!也没人支持加点分!没信心了!等抽空再发表个人学习体会,敬请光顾!:han ...

楼主继续发啊,我们需要啊,我们支持你!

网友(2015-09-16):
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楼主这些还要慢慢看慢慢理解啊,不过楼主下次发帖  排版弄好点啊,全部挤在一起看着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