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 待机电流偏大求思路

楼主(2014-07-31):
    今天接一台G550 板号为LA-5081P,待机0.1几,按触发有反应,能上到0.2几左右,就有3V,5V,其它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不是有短路哦  怎么待机0.1啊 既然有3V5V根据时序修吧

我按时序先查内存供电51117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开启也有,VBST4.6v不知道正常不,DRVH连到上管G极,只有1.5V,是N型MOS管,不能导通的啊.不知道怎么修,望指教.

网友B:
看下网卡烫不,好多打雷打坏的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网卡烫不,好多打雷打坏的就这样

好的,谢谢.

网友:
打各大电感阻值撒。看是哪里短了再接着搞哪个

网友:
漏电那么大。芯片应该挺烫的。摸吧

网友:
查查EC吧,我今天修了一台就是EC导致的,订EC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