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 广达代工不出MAINON SUSON

楼主(2014-07-31):
如题神舟A480  广达代工,版本号,DASWHMB178F0 ,HM65  独显,进水EC部位,清理干净,触发没有MAINON  SUSON,,南桥已经有SUSC  SUSB返回了,偶尔能触发开机显示,SUSON  MAION脚翘起来测试过还是一样,BIOS就不用说了,EC前期触发动作已经到达南桥,出现这种问题,回事哪里呢,那个信号,大师们科普科普,EC已经换过两个,进水不多,已经确定你没有电路腐蚀了

网友:
EC型号是IT8518E  CXS

网友:
这个图纸在这

网友:
刷一下EC的BIOS

网友A:
哥,有这么简单我还来这里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有这么简单我还来这里问?

查一下这两个信号的后继负载,可能是负载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两个信号的后继负载,可能是负载拉低的

那两个脚我已经翘起来测试过了,一样啊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2014-08-31):
待机芯片51225  是开机出电压 还是待机出3 5V的?

网友:
EC 待机电压出来了  南桥有信号发给EC 吗

网友:
进水机只能换版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个一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个一样的

重点查S5 ON开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个一样的

好久了,忘记了。记得是EC还有个待机电压没开启成功,你再查查

网友:
你那个是显卡芯片晶体很大的那种  你是不是维修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呀,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S5 ON开启的电压

S5——ON我这板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5——ON我这板有了

S5电压都开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