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电源,CPU风扇显卡风扇直接转动但没开机,触发开机能开机,但不能关机

楼主(2014-07-31):
(无正文)

网友A:
查各电源有无异常

网友B:
好像有三个信号没有不被拉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各电源有无异常

为什么插上电源就像直接短接了绿线但还没开机,而触发开机键又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三个信号没有不被拉低吧!

风扇转了不就表示主板有电了吗,这时却还没开机,为什么啊

网友:
按自动触发啦修     I/O和晶振关系较大

网友C:
诶,我刚学,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诶,我刚学,帮不上忙!!!

我学了一个月了,遇见这个问题,真心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触发是在绿线拉低的情况下完成的,绿线电压多少,查看绿线相关回路

网友:
多泡泡坛子,跟大神们学学,见得多了才能识广!

网友:
这是串路的节奏吗?

网友D:
大哥,你说的详细一点啊!什么主板,有可能串路节奏!说详细点

网友:
这类主板我们师傅也没有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说的详细一点啊!什么主板,有可能串路节奏!说详细点

接连遇见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都是老板子  就是想了解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IO什么型号  供电MOS是p型还是N型

网友:
IO到南桥 没发出的话 就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