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19宽屏液晶显示器12V变成5V了

楼主(2014-07-31):
如题,HKC19宽屏液晶显示器有5V输出,12V也变成5V了。 并且电源板上有咔吧咔吧的响声。谢谢!!!

网友A:
大电容和开关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和开关管换了

先谢谢了,明天再搞搞试下吧。

网友:
12V供电的电容全部换掉,不行就换12V管子

网友:
认真查查反馈电路,有惊喜哦

网友:
HKC电源板子12V与5V间有一个稳压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把12V凸顶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