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板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7-31):
[同行今天,拿来一本本,说是开不了机。我拿过机器,询问了一下,有没有进过水等等。同行说我都上过电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说着同行说还有事先走了,明天给个结果,OK
接上可调电源,没待机,于是拆机,目测全板,心想有没有烧伤,掉件,腐蚀,刚想到这里,发现异常了,一芯片旁边有腐蚀,都绿了,查看板号打开图纸,搜索此芯片
16脚线性开启脚249K电阻腐蚀坏掉,更换掉,有供电有开启,LDO电压也正常了开机,稍后奉上图纸

网友:
这还用发帖吗??此机就这一个大通病

网友: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机子就会返修,因为还有个电容你没处理

网友:
是啊,请大神指点我是小小白

网友:
这是通病,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图纸捏   我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怎么这么容易坏呢,特别是容易腐蚀

网友:
那个电容腐蚀,确实是通病

网友:
B460这个是通病,不通电首先看这里

网友:
通病好,我喜欢通病

网友:
看来进水机器的仔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不是BIOS和乌龟壳吗

网友:
b460.通病太多,bios、乌龟壳、35V。。。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啊!希望工厂多出些这样的本本,嘿嘿

网友:
运气好,没烧坏板子

网友:
前段时间好几台进液的客户还上电了,开不了连电池都没拔,直接把板子烧了个洞

网友:
这还用发帖吗??此机就这一个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那个

网友:
这个机器太垃圾了,动不动主板烧个洞出来

网友:
进水么 一般认真处理 一般能好

网友:
通病 ,大家注意了 ,51123 下面的 电容,电阻 BIOS 爱坏

网友:
好的维修都有一双敏锐的双眼啊 ,如果是我就要查时序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修本就喜欢这种本本中的垃圾战斗机!

网友:
图纸呢怎么没有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LVDO电压就没有

网友:
传一个图纸

网友:
谢谢大神的加分,我会虚心学习你们的维修经验,增自己的思路

网友:
什么是乌龟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