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4752G一按开关后就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31):
一台ACER 4752G一按开关后就反复掉电重启,独显。电流有时能跑到1.2掉电重启;有时跑到0.2就掉电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这台机不是大电容。板号是:JE40 HR MB 10267-4有那位大神有遇到过,来点提示,先谢了。

网友A:
那位大哥大姐有图纸献上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B:
纬创板,短路保护可能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纬创板,短路保护可能性大

我测3V 5V IC出来的电感的电压比较高5V电感有6.3V 3.3V的电感都有4.5V不知道是否正常。

hyy

网友:
有时能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了。

网友C:
加焊南桥,南桥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3V 5V IC出来的电感的电压比较高5V电感有6.3V 3.3V的电感都有4.5V不知道是否正常。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D:
4.5V,是不是你的表快没电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位大哥大姐有图纸献上一份,感激不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437-1-1.html
图纸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V,是不是你的表快没电了呀

确实快没电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南桥,南桥虚汗

南北桥合一的。HM6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437-1-1.html
图纸在这里

谢谢已经下载了。

网友:
BIOS   刷个试试啊   简单入手    这个BIOS 也容易挂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此问题已经修复,,我首先刷过BIOS,不行,后来加焊显卡还是不行,但加焊显卡后不会掉电重启了,把原来本机BIOS刷回去显示OK,测机正常了。

网友:
应该南桥虚焊

网友:
这么说就是桥虚焊造成的,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