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法进入BIOS

楼主(2014-07-31):
接修一台联想G470,用户要求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原本机器也有点问题,就是无论通过有线还是无线,都无法上连接上网络,现在重新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出现无法进入BIOS的问题,开机后无论你是按F2还是按F12,还是按回车,还是外接键盘按,都不管用,机器开机后就直接进系统了,请教高手,通过什么方法进BIOS,或者让F12功能有效?本机的键盘是好的,可以排除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直接在系统装个ghost然后一键还原不就行了,这脑袋 哎

网友:
刷BIOS ,换EC

网友A:
硬盘拆出来,放到其他机子上GHOS  后装会去  继续装后续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拆出来,放到其他机子上GHOS  后装会去  继续装后续  就OK了

对,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拆硬盘

网友:
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

网友:
另外联想g470好像是按f8/f9吧,还有些机型是按系统还原的那个键开机才可以进BIOS

网友:
联想机进BIOS要按FN+F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拆硬盘

是啊 这样免了一些麻烦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建议刷BIOS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lvjinga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FN+F2组合键

网友:
换个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最后还是拆硬盘解决的问题,用了很多方法就是进不去BIOS

网友:
做好系统后,网卡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就是!拆硬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