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这机器是AMD的不知道是那里问题系统装好以后重启进系统就蓝屏。换为XP以后进接蓝屏重启。真是奇怪。硬盘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三星
硬盘
重启

网友:
装之前篮屏吗?

网友:
系统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AMD桥易空焊!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这个情况得试啊,换CPU试过吗?

网友:
换win7试试

网友:
你要看 蓝屏 报什么 错

网友:
我的三星 305V5A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最后我换成的win64位后就好了

网友:
bios改个硬盘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