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器那位大神可以修好

楼主(2014-07-31):
这个机器还有救吗?那为大神可以搞好?

网友:
看运气喽!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从其他料板拆个3 5V过来就好了。。但是要报废一个料板。

网友:
楼上的说拆可容易,你以为中间没线吗

网友:
可怜的纬创。。。

网友:
有救,重新买主板,这块给我做料板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

网友:
这货估计没戏了,看夹层有没有线咯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不走信号线还是有修的卡能

网友:
这货估计没戏了

网友:
这看着是待机芯片的19V主供电烧成这样的吧。貌似见过这个场面。洞没这么大而已、、、

网友:
中间有线就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