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倒霉,亲手把自己的u送上西天了,版号P5VD2-VM VE

楼主(2014-07-31):
现在想到这块板都还是一肚子火啊,待我慢慢道来。如题版号P5VD2-VM SE 图纸,有点位图。打各电感值都正常,上电触发,复位灯长亮;测内存,桥供电都正常,cpu无供电  cpu供电是主控(AP-即:RT8800A)加驱动(BD-即:RT9605)  根据查AP-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怀疑芯片坏,正准备换芯片。只见一股青烟从散热器周围冒出来, 别提当时的心情(就跟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东西砸中头一样,不知所以然)。然后我飞一般的速度拔了电源, 楞了半分钟。打cpu上下管的值,尼玛!全短,可我之前打过电感的 啊,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跑去问老板,cpu被烧了,被他痛叼了顿。哎,当学徒不容易啊,没办法谁让我是小小白呢!言归正传,他说打电感的值不准,下次首先对地打上下管G极各相供电阻止要一样,然后一表笔接小12v的正极,另一表笔接各相供电的上管G极阻值要无穷大。这下知道原由了,测的cpu有两相供电的上管击穿,最后找了块料板,换上上下管, 跟芯片 漂亮的跑马了。
原以为板子好了,可是高兴的太早,诊断卡挡85,还好老板有经验,我可没见过这故障,屏幕上报错的全是英文老板说这是华硕的通病。 意思是USB过流,15秒后自动关机。解决办法是:看USB的跳帽有没跳错,然后查USB的供电是否正常。首先查跳帽,找完全版就两个条帽,一个CMOS跳帽,一个CHASISS跳帽,具体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只知道那里不应该有跳帽(因为这是二修板,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上家自己修不出来,当然也不想下家那么轻易就修出来)或许是我们还没从那个u中走出来吧,我们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老板带着我们先去查USB供电去了,测得前后USB都无电压,查点位图前置USB的供电脚连接的有电容,电阻和南桥旁边一个排阻都无电压。然后找到后置USB供电脚连接的去向,连到PS2测的也无电压。晕了。怎么回事啊!!!仔细查看点位图发信还连接到PS2_USB测排阻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哎,快崩溃了。问题终于找到,上家还真坑爹,良心也太TM黑了,他吧PS2_USB的跳取下来跳到CHASISS上了 跳回跳帽,跑码到“00”

网友A:
这U烧一对都不值得心疼,昨晚刚弄坏一块E3 1230V2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烧一对都不值得心疼,昨晚刚弄坏一块E3 1230V2的路过。

靠,我被老板痛叼一顿,我不心疼,他心疼啊,他心疼了就要叼人了

网友:
宝贵的经验,值得收藏,欣赏的技术和耐心的兄弟,呵呵,如果我的话可能要放弃。

网友:
现在主板都不想修了

网友:
现在修775的烧了cpu不用很心疼,等你修到1155.1156的主板时,你就知道什么叫心疼了,明明什么都正常的,通电点亮了,过会黑屏了,u就坏了,真是想不通啊,i3的啊,心疼死了。

网友:
虽然有点点背,失误人人都会犯,775的U十块钱,亮机的E430就2.3块钱,还是要练好技术,自己当老板

网友:
上家设障的手段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干学徒的都是这样因为经验不足而造成失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修过的多了,经验丰富了就好了

网友:
这U 还算可以的    不是很贵

网友:
不错这U烧的有点离奇啊。老板可能不是心疼U而是心疼你怕把你炸到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样坚持下去

网友:
这样的经验值得好好学习,厉害

网友:
烧看这个事不心疼  单这个需要了解下 不烧最好

网友:
不错。。几个问题都给你修复了。。。

网友:
这15关机,的确是只有华硕才有这故障。。。

网友:
这板你有点位图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B:
小样我怎么 发现你这是两块不同的主板的图啊!!!!

网友:
当买个教训 教了学费 呵呵

网友:
w5452074347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样我怎么 发现你这是两块不同的主板的图啊!!!!

你看错了吧

网友:
搞维修的不注意都有付出代价的,只是多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烧一对都不值得心疼,昨晚刚弄坏一块E3 1230V2的路过。

E3 1230  牛    两块大洋没了

网友:
正好遇上这板 不能正常关机  郁闷 求发个点位图 谢谢 makevb@qq.com

网友C:
沾了皮宝宝的光,小伙子不错,你可是有前途的人,CPU又没烧,你夸大其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沾了皮宝宝的光,小伙子不错,你可是有前途的人,CPU又没烧,你夸大其词了吧

烧了,尸体都还在我这呢,你要吗

网友:
在那混的咋样了

网友:
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你呢在哪干,我来跟你混吧

网友:
多烧几个U就记住了

网友:
什么CPU啊,赛扬D,奔D。都不值钱几块钱一个,这边有好多。有的带在主板上,收主板那里,捡都能捡几个。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学习到经验了,不过跳帽应该是上家忘弄回去了吧。

网友:
10块钱的u老板也太小气了

网友:
惨痛的教训啊 做维修烧U是最头痛的事情 表面上各电路正常 一不小心就干U 心细是做维修最起码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了,尸体都还在我这呢,你要吗

又不是我的  干吗要我去收尸

网友:
华硕的板经常出现15秒掉电 USB

网友:
不错这样才有长进!

网友:
老徐,不是讲过了,测12V对地,下管D对地,12v对下管D,可不要犯低级错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