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开机瞬间电位图

楼主(2014-07-31):
请教,有错的地方,希望各位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例如,低电平到底是1V还是低于3.3V即是低电平
或者是0V?????

网友:
低电平准确来说是0V,比如说吧,一个MOS管D极为19V那么G极就得要小于19VS极才有电压输出,那么对于这个MOS管来说,此管G极要比D极电压小的低电平才能导通,这里所谓的低电平就是19V以下

网友:
雷尔Ÿ好贴新手

网友:
所谓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理解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压限定称为高电平或低电平,而应当是根据各电路设计所需电压值来判其是否符合该电路要求的高、低电平电压值,就如 2 楼所说的那样,这个电路没有要求限定要低到多少伏电压才能启动、低过多少伏电压又不能启动。原先检测过一块板的同一个场管,插适配器测G极9.47V、用电池测G极8.93V都可启动。

网友:
明显错了,绿线和5VSB直接连

网友:
是我看错了ATX 倒过来

网友:
一般所说的低电平到底多底才是低电平呢~所有的半导体都是硅或锗材料所做,他们的导通电压即门槛电压便是0.7v和0.4v,所以真正的低电平要低于0.7v或0.4v的电才真正的称之为低电平。但!实际使用中所说的低电平时相对比的,要有对比值,比如1v和3v那1v就是低电平。5v和3v那3v就是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要低于0.7v或0.4v的电才真正的称之为低电平

网友:
高过0。7V三极管都导通了。。还算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