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电源灯狂闪

楼主(2014-07-31):
B460 电源灯狂闪
联想B460   拆开主板 发现51123处电阻坏  51123也坏了。换了一个51125 上去待机3V 5V正常。没有上COMS 电池 自动上电。但电源指示灯狂闪  电流0.15左右 大约8秒左右掉电。此时按开关 不触发。 测得U62 U63  G极电压时高时低  打G极阻抗没有对地    G极是由PM_SLP_S3# 控制 从HM55 发出来, 挑起EC64 脚也一样 S3# 一高一低   此时是否可以判定为HM55故障?

补充内容 (2014-8-2 15:20):
断开u63 3.3 S5转3.3VS0  发现电压不跳动, 更换转换管 电压还是跳动,可以确定是后级引起, 立马查62882 第1脚 PGOOD 信号一边3.3 一边2.6   断开电阻 后不跳动 已订芯片.换了再告诉大家结果.连那个铁壳一直换.

网友A:
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下EC的待机条件 供电 复位 时钟 ,  南桥的 供电 复位 时钟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试试看不行的的话就CPU那边了  我也在维修B460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没?解答下

网友B:
B460刷BIOS会导致EC BIOS容量变大,找一块料板把EC和桥的BIOS,还有EC一起代换!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刷BIOS会导致EC BIOS容量变大,找一块料板把EC和桥的BIOS,还有EC一起代换!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联想B460,如果是就找块料板把EC{EC内部含有资料所以要代换}及EC的BIOS{EC BIOS刷了容量会变大,所以要代换料板上的},桥的BIOS一起代换!

网友:
CPU供电的的铁壳的MOS管子,很容易坏的,查查看

网友:
CPU供电管短路了吧

网友:
没有短 是62882第一脚 电压跳动引起.订了62882  换上再告诉各位

网友:
换上去有没有修复啊     我也有台机器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故障,而且条件都是相同的

网友:
我那台B460修复了      最后查了条件是CPU供电芯片的VDD短了    果断拆掉CPU供电芯片换了修复了

网友(2014-08-30):
铁盒mos管  容易坏啊

网友:
那个管子,都是在坏板上拆,还没有买过  坏的不是太多啊

网友:
修好没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他讲的是CPU供电芯片和铁盒子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