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520-A2G SE主板求思路

楼主(2014-07-31):
映泰NF520 单桥主板,型号NF520-A2G SE,据客户讲头天下班使用正常,第二天开机无反应,以为电源坏啦,要求上门换电源。讲好价100元换2手电源,客户同意。拆机检测电源正常,以为机箱开机按钮失效,拔下直接短接依旧无反应,查开机针无电压,因昨晚打雷下雨,和客户讲可能雷击主板挂啦,让他换板。客户同意直接换板。旧板带回检测,直接主板24针电源插口短路绿线能供电,发现复位灯常亮可是不跑吗。我的6位诊断卡显示14 E0 00.(前4位不依赖BIOS信号),诊断卡说明书14表示没检测到复位信号,E0是不能退出复位状态,00不用说就是主板不工作。现在是主板直接不能开机(短接开机针电源不通电)。而且开机针无电压。我是新手求思路,这块主板如何下手,是不是因为复位不正常才不能开机,还是因为开机电路不正常影响复位,望高手解惑,最好有图纸分享一下,或者有类似型号开机电路图纸参考一下,不会修板图纸可是能看明白,因为原来是电工有这方面的基础。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呵呵上面啰里啰唆的说的费劲,简单说就是这块主板不触发,开机针无电压。强行开机复位灯常亮不跑吗。

网友A:
短接能通电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如果是雷击的话,查一下网卡有没有坏吧,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雷击的话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能通电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如果是雷击的话,查一下网卡有没有坏吧,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雷击的话南桥 ...

呵呵雷击是我和客户讲的,30多层的办公楼,他在18层,而且办公室10多台电脑都没事,他的电脑也不靠窗户,估计雷击的机率不大,08年的办公主板,灰尘比较多,而且我是沿海城市,最近潮湿的厉害,已做清灰处理,通风凉一下再看看吧,过去经常有主板同样处理后恢复正常。再就是开机针没电压难道也会和桥有关联?这是单桥主板。

网友:
就是不触发嘛。。安不开机的方法查看下。。

网友:
看看IO 或者是网卡这些有无坏了。。打雷易坏这些元件

网友B:
先供电  再时钟   最后复位

网友:
是说的有点晕,这个映泰的板,有一些,在没有触发前,内存供电就有了,要是没有内存供电,他也会不上电

网友C:
插上24PIN 不通电的情况下有无芯片发烫?雷击一般容易坏网卡。

网友D:
把网卡拆了看看会不会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24PIN 不通电的情况下有无芯片发烫?雷击一般容易坏网卡。

呵呵还真让你说对啦,尽管还没找出故障点,可是发烫部位找到啦,目前已拆下1个场馆,一个和1117类似的元件,再就是2个电容,这几个元件直接对地短路,问题是卸下这些元件没有一个是坏的,没图纸只好慢慢找啦,这几个元件附近好多贴片元件也对地短路啦,总不能全部拆掉吧,等找到类似型号图纸在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供电  再时钟   最后复位

真叫你说对啦,供电确实有问题,目前还没找到短路点,已拆下4个原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网卡拆了看看会不会有反应

网卡坏啦能让好多部位对地短路?

网友F:
短路的地方很多吗 要是多久烧

网友G:
先查电路,明显不跑电啊,先看看待机电压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的地方很多吗 要是多久烧

是的,以前修过一块主板,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元件坏啦,对地短路,所以造成这个元件的公共点全部短路,问题是不知哪一个啊,慢慢找吧也不急着用,这块板2手价也就40元,还不好出。

网友A:
如果网卡坏了,桥附近的1117发烫的话,还有桥边上的电容有短路的话,8/成是桥坏了,3伏SB有点吧,pci那里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卡坏了,桥附近的1117发烫的话,还有桥边上的电容有短路的话,8/成是桥坏了,3伏SB有点吧,pci那里量 ...

不能自动触发,我是强行开机,主板有发烫的元件,不敢时间长,怕扩大故障那,等慢慢找到短路点在说吧。

网友:
  这3个元件全部对地短路,拆下测试全是好的,还有1个场馆也是拆下是好的,在上面全短路。连大电感都短路。

网友:
再就是问一下,这个EH11A是不是可以使用1117代替,大小一样。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请问有没有知道如何快速判断这2个芯片好坏的方法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不加电采用打阻值的方法。

网友:
最新进展,发现有一对USB数据针阻值不正常,距离标准700欧明显过大或过小,大的2.2K左右,小的不到10欧,是不是基本可以判断是桥挂啦,要是桥挂啦对我这种小白就只能放弃留作料板使用了。这种型号的主板,要是网卡坏啦,有没有可能造成USB数据线阻值失常啊?呵呵新手不懂的太多啦,望大师指导,谢谢啦。

网友H:
不可能 数据线直接连接的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可能 数据线直接连接的南桥

我的这个主板是单桥主板,看迅维主板远程视频讲,USB数据线有一根直接6欧姆,基本可以判断桥挂啦吧。

网友E:
主板放弃啦可是学习还要继续,看资料这块板的触发电路应该是: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IT8716T-S的I/O供电和参与触发的脚位是哪一个有没有知道的啊?我想看看为啥待机的情况下开关针没有电压。

网友:
兄弟你找一下IO的引脚定义,测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强行绿线与黑线短路,哪能不上电呢?你手摸主板有没有地方发热,再看看开机针脚电压多少?再一步一步查问题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有些感觉可以代换有些我试过换了电压出来的就是不对的。

网友:
烧鸡大法烧它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个主板是单桥主板,看迅维主板远程视频讲,USB数据线有一根直接6欧姆,基本可以判断桥挂啦吧。

你也是桥挂了 对地阻值都不对了 你把桥摘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放弃啦可是学习还要继续,看资料这块板的触发电路应该是: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IT8716T-S ...

你看看IO的引脚定义 或者是找下他点电路图 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有一个在桥和cpu之间的场管发热,取下场管没坏。这个板子没找到1117,可是类似1117的好几个,没图纸也不知哪一个是。目前从开机针跑线看到接有一个电阻和电容,电阻太小没阻值,通过电阻接到一个3级管的e极。没找到和I/)芯片的脚,是不是这个板子触发不通过I/O?有图纸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也是桥挂了 对地阻值都不对了 你把桥摘了  看看

是吧,桥挂啦我这本事就只有放弃啦,能把开机针电压找到就收工,我可不会换桥,也没配件。

网友:
桥坏了   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卡坏了,桥附近的1117发烫的话,还有桥边上的电容有短路的话,8/成是桥坏了,3伏SB有点吧,pci那里量 ...

pci的A14现在因为我把场管拆掉也不知影响不,现在也就连1V都不到。

网友:
NV单桥的板子,除了干桥还是干桥、

网友:
EH11A可以用1117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个主板是单桥主板,看迅维主板远程视频讲,USB数据线有一根直接6欧姆,基本可以判断桥挂啦吧。

把桥摘掉有点过啦吧,按照线路图把和桥有关的线路割断就应该可以明确判断是不是桥的原因,只是路子明白,可是经验少找不到应该割断那几条线啊,慢慢找吧,最好有明白的提示下,这样进步才能快哈哈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电路,明显不跑电啊,先看看待机电压有没

待机电压是有的,现在最明显的故障就是开机针没电压,这个应该找出不难,可是无奈我是新手,还没找到路子嘿嘿。

网友:
可以拔掉网卡试试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E:
网卡坏啦能让好多部位对地短路?

那是肯定的 网卡用的是3.3V供电 而主板上3.3V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