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

楼主(2014-07-31):
华硕K43T独显,AMD单桥设计,开机后没一会儿就掉电,再开机无反应,等十几分钟又能开机但是还是掉电如此反复,各项待机电压都正常,散热片也不是很烫,请问各位师傅遇到过这类情况吗望指点, 谢谢了

网友:
加点散热硅胶,进系统用鲁大师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保护了

网友:
曾经修过开机半个多小时掉电的,假焊桥OK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焊了桥 用了2天又不行了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这个跟显卡有关系么 各位师傅有修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