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待机电流30MA开机电流1A但不显示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4-08-01):
一开始是B+主电路电容引起的短路,换好PQ302后,主电路有19V电源,待机电路30ma开机电流1A,+3VALWP +5VALWP都有  SUSP#电压2.3V,+1.5VP,+1.8VSP,+VCCSAP0.94V,+1.05V_VCCPP,+CPU_CORE 1V,有这些电压,但+VGFX_CORE电压为0V这路上管CPU_B+有电压UGATEG电压0所以PQ901没工作,这路是不是内存开启后才有还是。。独显这路不用到关闭,现在电脑是开机电流1A风扇一直转不停速度偶然会变,但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4-8-1 23:51):
有SYS_PWOK信号,给低电平风扇会停转 独显显卡+VGA_CORE 为0.83V
+CPU_CORE供电为1.2V   I3的U
现在问题还是不开机,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缺少二极电压吧

网友:
还有电压不正常的吗,新手请指点指点

网友:
+VGFX_CORE是在跑码后,跑完内存才产生的,查查内存工作条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