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E维修

楼主(2014-08-01):
客户拿来一个联想G460E说放了一段时间开不起来了,适配器通后指示灯正常笔记本接上电流有0.01的电流按开机键不触发。拆机板号是:LA-7011P,在自己电脑上搜索有该板电路图,是仁宝代工接电流表量公共点无电压,打开电路图从电源接口开始查 VIN18.89V正常,搜索VINV发现PQ10PQ11PQ11无输出量PQ10PQ11G18.5V 分析G极电压需要PQ16G极为高电平时由PR44PQ54分压得 8.09V低电平,以前也修过一个类式问题记不得笔记本型号了我直接把PQ10 G极接地修复后可以开机缺点就是开机后笔记本检测不到电池,这次没有这么修量PACIN0追查PACIN 6251_VDD转换所得再追查6251_VDD PU3一脚输出,量PU3一脚为0VPU3ISL6251AHA充电芯片,量它二十四脚无电压输入,再量PD7有输入也有输出,断电量PR51电阻为无穷大PU3二十四脚对地为0断定PU3损坏,分析可能是因为PU3损坏后电流过大烧坏电阻PR51。手头没有ISL6251AHA等进回来再看看。第一次发维修贴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不知道附件和图片为什么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