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7A 代换TPS51116 原则

楼主(2014-08-01):
两者区别在12脚。51116一般TON不打料,RT8207A必须要补料,且阻值不能随意,对阻值有要求。具体可参照使用RT8207A的PDF。
使用

网友:
无边老大很久不来啊

网友:
谢谢!!你老师好久不出面了。太忙了吧。

网友:
加油哦,,我看好你

网友(2016-07-12):
是TPS51116R是吧?

网友(2017-07-03):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