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差不多都半个月了

楼主(2014-08-01):
从迅维笔记本实地出来已经有半个月了,最近天天在修主板,主板量太大了。接下来准备晚上加班练练笔记本了,不然都该忘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维修经验。
          第一片精英G41T-CM,通电诊断卡灯常量,先测各大供电,全部正常。下一步在PCI的B16测得时钟为0V,于是马上想到去测时钟的开启脚,由于不知道芯片的开启是哪个脚,在迅维找了个G41T-CM3点位查到48脚是开启,接下来实测48脚为0.7V,不正常,应为3.3V。于是从48脚跑线出来经过一个电阻到两个到两个开关三极管,测的Q1的G极为高电平,D极为低电平。Q2的G为低电平,但D极也为低电平。发现问题,这种情况要么三极管坏要么上拉有问题。先拆掉Q2,再测Q2的D极3.3V正常,找一个TO4换上,上电跑马到亮机。
     第二片GA-G31M-ES2L,上电诊断卡跑CE,插上内存一样,再换一条还是一样跑CE。心想应该是挡内存,现查内存工作条件。直接上内存假负载戳SPD 3.3V正常,CLK 3.3V正常,DAT为0V,不正常。查图得知DAT数据一路经过8.2K电阻到南桥,一路直接到时钟芯片RTM875-587。于是先换8.2K电阻,无果。再换时钟,代码跑到了C1,再次测DAT为3.3V正常了。上内存,一路跑码亮机。
    第三片翔升G41V,上电诊断卡从00一下到DO,上内存还是老样子,没多想,直接刷个bios。在开机,傻了还是一样!还是老老实实查吧。因为要跑码,所以直接测SM总线发现时钟和数据都只有1.6V,不正常。怀疑时钟芯片或者南桥不良。于是打算先干时钟,没料只能订货。于是给伟哥说要定个时钟,并把主板的问题给他说了。他说有些主板SM总线还去到网卡,叫我再看看。于是吹掉网卡,再次上电测得SM的时钟数据为3.3V正常了,插上内存,顺利跑马亮机。
   第四片L-IG41M,拿到手说是卡LOGO,上电测试卡在联想LOGO画面不动。于是想也没想就先换了南桥,结果我晕哦,怎么还是老样子!!!!!唉,看来还得弄啊!先测得USB供电时钟数据正常,先刷个BIOS吧,一样!再拆了窜口芯片,一样!再拆声卡,一样吗?好好好啦!!!接上键盘,顺利进入BIOS,此板修复。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补上其他四片,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能加点分更好,谢谢!!!

网友:
怎么看到发了两个一样的贴呢。。但经验不错。。支持下。。

网友:
楼主修主板 真速度

网友:
卡LOGO在维修的过程中,为到声卡造成的多,如果不是声卡基本是卡52这给代码,南桥挂了

网友:
有动力,换桥这些都是小动作   楼主努力

网友:
我怎么好像以前看过了

网友:
看来迅维出来的就是不简单啊

网友:
迅维出来半个月就这么厉害,楼主应该做维修一年以上了吧,

网友: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看着楼主写的维修记录,有点启发。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这贴好像在哪见过。不会是复制别人的吧